降压型开关电源芯片的两个MOS管是不是有一个是为了替代二极管?

楼主:
如图1所示,标准的降压开关电路是有一个续流二极管的,可是在很多Buck型开关电源芯片的参考电路里面并没有这个二极管。能过大电流的外围器件也就是两个MOS管和电感。和电源相连的MOS应该是开关的作用,那另一个MOS是用来替代基本电路里面的续流二极管的吗?

网友:
“降压型开关电源芯片的两个MOS管是不是有一个是为了替代二极管?”

是。
因为MOS管完全导通时的电压降比二极管导通压降要小,用MOS管代替二极管后可以减少功率损耗。

网友:
对的,可以理解为同步降压控制器,用导通电阻RDS(ON)极小的功率MOSFET取代之前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buck电路中,大电流的时候二极管功耗过大,二极管压降为0.7V若电流为10A功率就是7W,功耗大。
MOS内阻小用来降低电路自身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