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信号灵明度DBM为负值

楼主(2019-03-26):
无线接收信号灵明度DBM为负值
无线接收信号灵明度DBM为负值。怎么理解这个负值?接收端一般是负值,数值越小代表灵敏度越高(-65dbm比-75dbm大,是不是意味着-75dbm灵明度更高)

网友:
应该写作dBm。
信号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是以1mw为0dbm。低于1mW当然就是负值。数值越小,功率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