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疑问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AD15创建集成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新建工程的元件库拿来导入封装库使用的吗,还有我使用软件自带的元件封装改不了名字,一改就出错,不知道怎么操作,还请各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创建集成库就是一个器件把原理图的元件库、PCB封装库、3D库或者仿真库都集成一起
目前最多的是元件库和封装库集成,还有一些是可以3D集成。
目的是方便管理,特别公司设计产品,方便制作标准库

网友:
修改不了,估计是用了软件自带的库封装库,修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集成库就是一个器件把原理图的元件库、PCB封装库、3D库或者仿真库都集成一起
目前最多的是元件库和封 ...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