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ADC选择

楼主:
假设ADC现在要转换的输入信号频率为最高80Mhz,带宽是20Mhz ,那我ADC选择时是选用40M采样率的还是采用160M的?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有点懵,因为我想到奈奎斯特定理是说采样频率要2倍,香农里面也说是带宽的2倍。所以很混乱,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该这么思维:假设输入信号范围是79-80MHz,信号占用带宽为1MHz,难道就可以使用采样率2M的ADC么?如果是,采样任意频率的单频信号就可以使用任何ADC了,因为单频信号的占用带宽为0。是这样么?

网友A:
建议再仔细去看看采样定律的描述,教科书或可信资料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仔细去看看采样定律的描述,教科书或可信资料上的。

好的 我去看看呢,因为我看到香农定理是最小2倍带宽,所以这样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去看看呢,因为我看到香农定理是最小2倍带宽,所以这样理解了。

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