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里的几个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这是电源转换芯片MP2315的datasheet里的部分内容
有以下问题,希望解答
【1】图1中 对GND引脚的解说是  “系统地”,“是输出电压的参考地”,是说GND是SW引脚输出电压的参考地吗?
GND引脚里面说的 regulated output voltage 就是指SW引脚(switch output)吗?
【2】图1中的系统地GND,如果用此芯片,就是PCB板上的公共地吗?
【3】图2中紫色的方框内是什么意思?原文看上去是要接外接电阻来反馈调压,但是实际应用图(图3)却有三个电阻,这里不太懂

  图1

  图2

  图3

网友A:
【1】图1中 对GND引脚的解说是  “系统地”,“是输出电压的参考地”,是说GND是SW引脚输出电压的参考地吗?

不是。是VOUT的“地”。

网友:
GND引脚里面说的 regulated output voltage 就是指SW引脚(switch output)吗?

不是。是指VOUT的“地”。

网友A:
【2】图1中的系统地GND,如果用此芯片,就是PCB板上的公共地吗?

是指VIN和VOUT的公共端。

网友:
sw就是开关输出,内部是双MOS管推挽驱动电路输出端
紫色的方框内接外接电阻来反馈调压是外部分压方式,很多芯片外部都是这样,比较常见,不一定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图1中 对GND引脚的解说是  “系统地”,“是输出电压的参考地”,是说GND是SW引脚输出电压的参考地吗 ...

那SW引脚一输出后,还未接C5和L1时,的地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图1中的系统地GND,如果用此芯片,就是PCB板上的公共地吗?

是指VIN和VOUT的公共端。

哦,是他俩的公共端啊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
地线夹加载哪儿呢?
如果是单个的分立器件,可不可以用隔离示波器,分别加在物体两端来测?
如果是集成器件或者模块,即只有一端有引脚伸出,是不是就非要找到对应的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SW引脚一输出后,还未接C5和L1时,的地在哪儿呢?

"那SW引脚一输出后,还未接C5和L1时,的地在哪儿呢?"

SW引脚在芯片内部是两个MOS管联接之处。两个MOS管之一的源极也接到GND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是他俩的公共端啊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
地线夹加 ...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地线夹加载哪儿呢?

示波器地线夹必须接到被测电压的参考点上。

半桥电路的上管源极并不接地,所以示波器一般不能直接测量半桥上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是他俩的公共端啊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
地线夹加 ...

如果是单个的分立器件,可不可以用隔离示波器,分别加在物体两端来测?

用隔离探头来测量,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他俩的公共端啊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
地线夹加 ...

如果是集成器件或者模块,即只有一端有引脚伸出,是不是就非要找到对应的地才行?

集成电路一般总有GND引脚,或者Vss(电源负端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个的分立器件,可不可以用隔离示波器,分别加在物体两端来测?

用隔离探头来测量,当然可以。

这里说的隔离探头,不是应该是隔离示波器吗?探头不是只有高压低压之分吗?示波器才分隔离不隔离?

网友C:
1.system gnd就是要和你的輸入來源的gnd(0V)接在一起
2. 如果 "PCB板上的公共地" 是0V那就接在一起
3. 利用 R1 / R2 分壓決定輸出電壓,手冊上有表可查(Rt也有)
隔离探头-分隔示波器和被測物(探頭的兩端和一般的探頭不一樣)類似差動輸入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ystem gnd就是要和你的輸入來源的gnd(0V)接在一起
2. 如果 "PCB板上的公共地" 是0V那就接在一起
3. 利 ...

谢谢,隔离探头和隔离示波器是两个概念吧
因为在侧高压的时候,用高压探头,要用隔离示波器,
所以不知道探头有没有隔离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板上暂时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地”在哪儿,却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地线夹加载哪儿呢?

示波器地 ...

对了,既然这样的话,
【1】不能直接用隔离探头或者隔离示波器来直接 加在上管的DS极两端 来测量电压吗?
【2】半桥电路的上管源极并不接地,所以示波器一般不能直接测量半桥上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波形。
上管的地(即源极是悬浮的)那通过什么方式来测量DS电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既然这样的话,
【1】不能直接用隔离探头或者隔离示波器来直接 加在上管的DS极两端 来测量电压吗 ...

【1】不能直接用隔离探头或者隔离示波器来直接 加在上管的DS极两端 来测量电压吗?

可以用隔离探头测量半桥上管DS之间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既然这样的话,
【1】不能直接用隔离探头或者隔离示波器来直接 加在上管的DS极两端 来测量电压吗 ...

【2】半桥电路的上管源极并不接地,所以示波器一般不能直接测量半桥上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波形。
上管的地(即源极是悬浮的)那通过什么方式来测量DS电压波形?

某些老式的没有隔离探头的示波器,如果是双通道,并且可以测量两个通道电压之差,那么可以用两个通道的探头同时分别测量半桥上管漏极电压和源极电压,在示波器上读取两个通道电压之差。如果是没有此项功能,那就只能同时分别测量漏极电压和源极电压,从波形上读取,然后自己计算两点之间电压之差。如果是单停电示波器,那就只能测量两次,自己计算两次读数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半桥电路的上管源极并不接地,所以示波器一般不能直接测量半桥上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波形。
上管的 ...

【1】某些老式的没有隔离探头的示波器,

既然没有隔离探头,那要求示波器是隔离的吗?

【2】如果是双通道,并且可以测量两个通道电压之差,那么可以用两个通道的探头同时分别测量半桥上管漏极电压和源极电压,在示波器上读取两个通道电压之差。

两个探头分别测量半桥上管的漏极和源极电压,那么此两个探头的地线夹加在哪儿呢?直接接在下管的地(下管S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某些老式的没有隔离探头的示波器,

既然没有隔离探头,那要求示波器是隔离的吗?

【2】如果是 ...

既然没有隔离探头,那要求示波器是隔离的吗?

这个事情,主要是大功率开关电源使用直接从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作为电源,所以大功率开关电源的地线(直流电源负端)是与交流市电联接的。示波器的外壳与大地是联接的,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不允许夹到与交流市电有联接的任何地方,当然也包括开关电源的任何一处。
若需要将探头地线夹夹到开关电源的地线上,那么示波器外壳必须与大地断开再将地线夹上。此时示波器外壳带电,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某些老式的没有隔离探头的示波器,

既然没有隔离探头,那要求示波器是隔离的吗?

【2】如果是 ...

两个探头分别测量半桥上管的漏极和源极电压,那么此两个探头的地线夹加在哪儿呢?直接接在下管的地(下管S极)吗?

此时示波器外壳必须与大地断开,两个探头地线夹都夹到开关电源地线(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后的负端)。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三个独立的地,大地gnd,整流输出负端,和模拟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看到不同的地通过磁珠 ...

那么这三个独立的地,大地gnd,整流输出负端,和模拟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看到不同的地通过磁珠相连了

交流市电整流输出负端与大地联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联接,保险必爆掉,或者空气开关跳闸。
因为这二者不隔离,前面已经说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三个独立的地,大地gnd,整流输出负端,和模拟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看到不同的地通过磁珠 ...

彼此隔离的(无电气联接的)电路“地”,可以任意联接,联接之后就是同一电位,即同一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彼此隔离的(无电气联接的)电路“地”,可以任意联接,联接之后就是同一电位,即同一个“地”。

谢谢老师 这一系列总算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