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平均电流

楼主:
图1
图1是我的电流波形,我现在要控制这个电流,拟用平均电流控制,即采集这个电流一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值然后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得到这个电流在一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值,我使用的芯片是TI的芯片TMS320F28335。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得到这个电流在一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值”

这个电流进行低通滤波,即得到该电流的平均值。

网友A:
ad高速直接采,软件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高速直接采,软件处理

28335可以AD高速直接采平均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335可以AD高速直接采平均电流么?

不是采平均电流,是采电流算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