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短路,求助

楼主:
自己做的stm32f429板子, 通电后PF8对地短路,断电后不断路,并且所有电源余地之间的电容短路,但电容两端电压值正常,且芯片功能正常。请大佬们不吝赐教!!!!!!!!!!1

网友:
可以判断是电源对地短路
先排着把所有这些短路的电容,用烙铁断开这些电容。查找短路位置。

网友:
1.贴片焊接短路的可能性大,要检查所有有关电源对地的器件,不一定只是电容,包括集成电路等
2.板子本身焊盘或连线的电源对地的可能性小。
这种新做的PCB板,初次焊接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要焊接2块板以上吧,电源对地应该好判断

网友:
带电测量短路具体怎么实现的?这种操作正确吗?

网友:
先说说是怎么判断“短路”的?

网友:
电容两端短路可能属于误判,因为电容充电期间表现和短路一样,欧姆表也等同于电源,初学容易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