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E230C开发板如何设置I2C1?

楼主:
    我想开启I2C1,使用PF6和PF7两个引脚,我参照I2C0配置了引脚,代码如下: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启用GPIOB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I2C0 clock 启用I2c0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connect PB6 to I2C0_SCL 将PB6连接到I2c0_SCL*/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
    /* connect PB7 to I2C0_SDA 将PB7连接到I2c0_SDA*/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0 配置I2c0的GPIO管脚*/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配置I2C1引脚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0, GPIO_PIN_6);     //将PF6连接到I2C1_SCL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0, GPIO_PIN_7);     //将PF7连接到I2C1_SDA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配置I2c1的GPIO管脚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

   I2C的配置代码如下,现在就是不清楚I2C1的i2c_mode_addr_config()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是起什么作用,该如何取值?固件库中的说明是I2C地址,原代码I2C0的设置是0xA0,那I2C1的地址是多少呢?

void i2c_config(void)
{
    /* enable I2C clock 启用I2c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configure I2C clock 配置I2c时钟*/
    i2c_clock_config(I2C0,I2C0_SPEED,I2C_DTCY_2);
    /* configure I2C address 配置I2c地址*/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I2C_I2CMODE_ENABLE,I2C_ADDFORMAT_7BITS,I2C0_SLAVE_ADDRESS7);
    /* enable I2C0 启用I2C0*/
    i2c_enable(I2C0);
    /* enable acknowledge 启用确认*/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EN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启用I2C1时钟
    i2c_clock_config(I2C1,I2C0_SPEED,I2C_DTCY_2);  //配置I2C1时钟,速度400000,占空比2
    i2c_mode_addr_config(I2C1,I2C_I2CMODE_ENABLE,I2C_ADDFORMAT_7BITS,0xA0);//配置I2c地址,I2C模式0x82
    i2c_enable(I2C1);                              //启用I2C1
    i2c_ack_config(I2C1,I2C_ACK_ENABLE);           //启用确认
}

网友:
0xA0应该是对应I2C外设的地址,比如你例程可能是控制AT24XXX EEPROM的
0xA0就是这个EEPROM的设备地址

这个地址只有从设备才有,一搬MCU都是作为主机去控制其它I2C设备的,这时候不管你用的是I2C0还是I2C1它的地址都是要控制的从设备地址,比如这个EEPROM的地址是0xA0

网友:
谢谢版主解惑!那如果我想在同一I2C总线上挂多个设备,是不是在每次使用前必须重新设置地址?

网友:
不同的IIC从设备地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