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MP2315芯片手册的若干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1】图2是MP2315芯片12V转5V的外围原理图
现在要让PIN6为高电平,才能使得芯片开始工作
看图1中紫色方框中内容,是不是要让PIN6的输入电压(VIN经过R6和R7分压后)大于2V,才能开始使能?
但是紫色方框内说得是EN引脚同步功能吧?不知道PIN6大于2V后,是不是就代表是高电平了

【2】图1中
蓝色下划线的句子的意思是“EN引脚通过内部1M欧姆的电阻接地”,后半句是什么意思?

【3】红色下划线的句子,不是说EN脚电压被内部齐纳二极管稳定在6.5V吗?
那这样的话已经就是高电平了啊,为什么还要外接输入使得EN成为高电平?
   图1

    图2

网友A:
(1) 是的,这是个数字输入脚。>2V就代表高电平了。
(2) 有这个1M电阻,当EN脚悬空的时候,就被拉到低电平,使芯片不会开启
(3) 稳压二极管又不能输出电压,只有限压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的,这是个数字输入脚。>2V就代表高电平了。
(2) 有这个1M电阻,当EN脚悬空的时候,就被拉到低电平 ...

谢谢,追问一个
图中的L1电感 选型 参数就按照 5V 5.5u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追问一个
图中的L1电感 选型 参数就按照 5V 5.5uH吗?

可以。选择开关电源的电感并不只是凭电感量一个参数。比如,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必须满足你的应用需求。想纹波小可以加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