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IM7020和NB-IOT的调试

楼主:
NB-IOT模块 SIM7020调试记录
1. 关闭回显:ATE0
2. 查询SIM卡状态:AT+CSMINS?
3. 查询信号轻度:AT+CSQ
4. 查询是否注册网络:AT+CREG?
5. 查询运营商:AT+COPS?
6. 查询CCID,AT+CCID
7. 查询卡号:AT+CNUM,注意,物联网卡号为13位号码。
8. 域名查询:AT+CDNSGIP=\"vue.sz-wenda.com\"
9. 创建UDP链接,AT+CSOC=1,2,1
10. 连接到UDP服务器:    sprintf(TempStr, "AT+CSOCON=0,5683,\"%d.%d.%d.%d\"\r\n", s.ServerIp[0], s.ServerIp[1], s.ServerIp[2], s.ServerIp[3]);
11. 发送数据:sprintf(TempStr, "AT+CSOSEND=0,%d,", m.DatLen*2);
12. 查询COS状态:AT+CSOSTATUS=0
13. 关闭连接:AT+CSOCL=0
14. 进入省电模式。AT+CPSMS=1,省电模式下电流约为5个uA,注意:发送命令后,模块并没有立刻休眠,而是等待几秒钟,电流才彻底降下来,应该是模块与基站之间的握手通信。

网友A:
你好   麻烦问一下,  7020经常自动断开服务器是为什么啊,  用的自己的服务器,  没进入PSM模式,  TCP/IP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麻烦问一下,  7020经常自动断开服务器是为什么啊,  用的自己的服务器,  没进入PSM模式,  TCP/IP ...

你是用的哪个运营商?是不是高频次地向服务器发心跳包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哪个运营商?是不是高频次地向服务器发心跳包了呀?

我用的移动的,  但是没接入运营商的平台,  直接接的自己的服务器,   每1分钟发送一次心跳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移动的,  但是没接入运营商的平台,  直接接的自己的服务器,   每1分钟发送一次心跳包

NBiot是一种窄带通讯,小带宽、大容量,自然要求设备应用是小数据量、低频次的通讯需求。按照我的了解,运营商的核心网会把被发现有高频次通讯行为的设备强制踢下线,以确保有限的带宽能服务于更多人的需求(我建议是半小时以上的通讯间隔为宜)。不能用GPRS的通讯习惯(比如心跳包)去处理 NB,就比如建设了城市绿道,大家骑着自行车在上面休闲观光锻炼,都很舒服,但是偏有人要骑着三轮车在绿道上拉货,肯定会造成拥堵,结果是大家都走不了了,所以交警同志就会出面把三轮车赶下绿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iot是一种窄带通讯,小带宽、大容量,自然要求设备应用是小数据量、低频次的通讯需求。按照我的了解, ...

好的   我试看看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iot是一种窄带通讯,小带宽、大容量,自然要求设备应用是小数据量、低频次的通讯需求。按照我的了解, ...

你好  麻烦问一下,   我在TCP/IP协议下发数据,  但是经常发完数据后模块自动会回我一个 +CSOERR:0,2(或者 +CSOERR:0,3), 手册上说的是Connection abort error(Reset error),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模块我没有调试过,你那里的信号环境怎样?CSQ、RSRP,SNR,ECL参数读出来一般是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RF我们很多哦。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