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Link MCU代码移植指南:CC1310从VQFN48(7×7)到VQFN32(5×5)代码移植流程参考

楼主:
CC1310 是经济高效型、超低功耗无线 MCU 中低于 1GHz 系列的首款器件。CC1310 器件在支持多个物理层和 RF 标准的平台中将灵活的超低功耗 RF 收发器和强大的 48MHz Cortex®-M3 微控制器相结合。专用无线控制器 (Cortex®-M0) 处理 ROM 或 RAM 中存储的低层 RF 协议命令,从而确保超低功耗和灵活度。 针对不同的应用需求,CC1310提供多种不同封装,包括:7mm × 7mm RGZ VQFN48 封装(30 个通用输入/输出 (GPIO)),5mm × 5mm RHB VQFN32 封装(15 个 GPIO),4mm × 4mm RSM VQFN32 封装(10 个 GPIO)。由于CC1310 Launchpad上使用的是7mm × 7mm封装芯片,SDK中附带的示例工程大多是基于7mm × 7mm封装芯片编写的。有些使用5mm × 5mm或4mm × 4mm封装芯片的客户,在CC1310 Launchpad上评估调试都没问题,但是将代码移植到自己的使用了5mm × 5mm或4mm × 4mm封装芯片的板子上后,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比如编译报错说找不到变量声明;代码运行效果与之前在Launchpad上不一样;低功耗状态功耗偏高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在代码移植过程中的板级文件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本文将以SDK(simplelink_cc13x0_sdk_2_20_00_38)中的pinInterrupt例程为例,介绍如何将这个例程从7mm × 7mm封装芯片移植到使用5mm × 5mm封装芯片的目标板上。同时,这种移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TI SimpleLink 平台下的其它芯片,包括: - CC1310、CC1312
- CC1350、CC1352
- CC2640、CC2640R2F、CC2642
- CC2650、CC2652
一、从SDK中导入pinInterrupt例程,并在CC1310 Launchpad上进行调试。 如下图所示,从SDK中导入pinInterrupt例程,无需对导入的工程做任何修改,直接进行编译,然后下载到CC1310 Launchpad上。按Launchpad上的BTN-1,红色LED状态会翻转(由亮变灭,或由灭变亮);按Launchpad上的BTN-2,绿色LED状态会翻转。 二、修改板级文件,测得<1uA的standby电流。 1. Board.hBoard.h文件中都是“#define”宏定义,是否修改并不影响代码在不同封装芯片上的运行,可以暂时不做修改。 2. CC1310_LAUNCHXL_fxns.c从2.20版本SDK开始,示例代码中将片外SPI Flash操作API从CC1310_LAUNCHXL.c文件移到了CC1310_LAUNCHXL_fxns.c文件中。使用2.20之前版本SDK的用户可以在CC1310_LAUNCHXL.c中找到这几个API。 如果目标板上没有使用片外SPI Flash,可以将这个几个API的实现代码直接屏蔽。选中需要屏蔽的代码段,按下快捷键“Ctrl + /”即可对代码段整体进行屏蔽。 /* * ======== CC1310_LAUNCHXL_sendExtFlashByte ======== */ void CC1310_LAUNCHXL_sendExtFlashByte(PIN_Handle pinHandle, uint8_t byte) { // uint8_t i; // // /* SPI Flash CS */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20, 0); // // for (i = 0; i < 8; i++) {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10, 0); /* SPI Flash CLK */ // // /* SPI Flash MOSI */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9, (byte >> (7 - i)) & 0x01);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10, 1); /* SPI Flash CLK */ // // /* // * Waste a few cycles to keep the CLK high for at // * least 45% of the period. // * 3 cycles per loop: 8 loops @ 48 Mhz = 0.5 us. // */ // CPUdelay(8); // } //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10, 0); /* CLK */ //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IOID_20, 1); /* CS */ // // /* // * Keep CS high at least 40 us // * 3 cycles per loop: 700 loops @ 48 Mhz ~= 44 us // */ // CPUdelay(700); }
/* * ======== CC1310_LAUNCHXL_wakeUpExtFlash ======== */ void CC1310_LAUNCHXL_wakeUpExtFlash(void) { // PIN_Config extFlashPinTable[] = { // /* SPI Flash CS */ // IOID_20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 PIN_INPUT_DIS | PIN_DRVSTR_MED, // PIN_TERMINATE // }; // PIN_State extFlashPinState; // PIN_Handle extFlashPinHandle = PIN_open(&extFlashPinState, extFlashPinTable); // // /* // * To wake up we need to toggle the chip select at // * least 20 ns and ten wait at least 35 us. // */ // // /* Toggle chip select for ~20ns to wake ext. flash */ // PIN_setOutputValue(extFlashPinHandle, IOID_20, 0); // /* 3 cycles per loop: 1 loop @ 48 Mhz ~= 62 ns */ // CPUdelay(1); // PIN_setOutputValue(extFlashPinHandle, IOID_20, 1); // /* 3 cycles per loop: 560 loops @ 48 Mhz ~= 35 us */ // CPUdelay(560); // // PIN_close(extFlashPinHandle); }
/* * ======== CC1310_LAUNCHXL_shutDownExtFlash ======== */ void CC1310_LAUNCHXL_shutDownExtFlash(void) { // /* // * To be sure we are putting the flash into sleep and not waking it, // * we first have to make a wake up call // */ // CC1310_LAUNCHXL_wakeUpExtFlash(); // // PIN_Config extFlashPinTable[] = { // /* SPI Flash CS*/ // IOID_20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 PIN_INPUT_DIS | PIN_DRVSTR_MED, // /* SPI Flash CLK */ // IOID_10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 PIN_INPUT_DIS | PIN_DRVSTR_MED, // /* SPI Flash MOSI */ // IOID_9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 PIN_INPUT_DIS | PIN_DRVSTR_MED, // /* SPI Flash MISO */ // IOID_8 | PIN_INPUT_EN | PIN_PULLDOWN, // PIN_TERMINATE // }; // PIN_State extFlashPinState; // PIN_Handle extFlashPinHandle = PIN_open(&extFlashPinState, extFlashPinTable); // // uint8_t extFlashShutdown = 0xB9; // // CC1310_LAUNCHXL_sendExtFlashByte(extFlashPinHandle, extFlashShutdown); // // PIN_close(extFlashPinHandle); }
3. CC1310_LAUNCHXL_TIRTOS.cmd通常,.cmd文件不需要进行修改。如果你使用了包含较小Flash的CC1310芯片,则需要在.cmd文件中设置正确的FLASH_SIZE。 /*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application. Normally the interrupt vectors */ /* must be lo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pplication. */ #define FLASH_BASE 0x0 #define FLASH_SIZE 0x20000 // 0x20000 = 128k, 0x10000 = 64k #define RAM_BASE 0x20000000 #define RAM_SIZE 0x5000
4. CC1310_LAUNCHXL.cCC1310_LAUNCHXL.c中有很多关于各个片上外设的驱动对应的常量,我们可以先把没有用到的外设对应的定义部分先屏蔽掉,只保留pinInterrupt例程需要用到的PIN和Power模块。 另外,我们在这一阶段只测量standby状态工作电流,不进行按键和LED操作,因此将PIN_Init也屏蔽掉。 /* * ======== CC1310_LAUNCHXL_initGeneral ======== */ void CC1310_LAUNCHXL_initGeneral(void) { Power_init();
// if (PIN_init(BoardGpioInitTable) != PIN_SUCCESS) { // /* Error with PIN_init */ // while (1); // }
/* Perform board-specific initialization */ Board_initHook(); }
5. CC1310_LAUNCHXL.hCC1310_LAUNCHXL.h文件是引脚分配和片上外设相关的enum变量定义。同样,因为enum变量定义是否修改并不影响代码在不同封装芯片上的运行,可以暂时不做修改。 在CC1310_LAUNCHXL.h文件中,将所有引脚都设置成PIN_UNASSIGNED。 /* Mapping of pins to board signals using general board aliases * */
/* Analog capable DIO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3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4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5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6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7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8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9_ANALOG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30_ANALOG PIN_UNASSIGNED
/* Digital IO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0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1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12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15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16_TDO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17_TDI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1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DIO22 PIN_UNASSIGNED
/* Discrete Input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BTN1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BTN2 PIN_UNASSIGNED
/* GPIO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GPIO_LED_ON 1 #define CC1310_LAUNCHXL_GPIO_LED_OFF 0
/* I2C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I2C0_SCL0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I2C0_SDA0 PIN_UNASSIGNED
/* LED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LED_ON 1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LED_OFF 0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RLED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GLED PIN_UNASSIGNED
/* PWM Output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0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1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2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3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4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5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6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WMPIN7 PIN_UNASSIGNED
/* SPI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_FLASH_CS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FLASH_CS_ON 0 #define CC1310_LAUNCHXL_FLASH_CS_OFF 1
/* SPI Board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0_MISO PIN_UNASSIGNED /* RF1.20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0_MOSI PIN_UNASSIGNED /* RF1.18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0_CLK PIN_UNASSIGNED /* RF1.16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0_CSN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1_MISO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1_MOSI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1_CLK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SPI1_CSN PIN_UNASSIGNED
/* UART Board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UART_RX PIN_UNASSIGNED /* RXD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UART_TX PIN_UNASSIGNED /* TXD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UART_CTS PIN_UNASSIGNED /* CT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UART_RTS PIN_UNASSIGNED /* RTS */
6. pinInterrupt.c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引脚都设置成了PIN_UNASSIGNED,所以在pinInterrupt.c文件中对引脚的操作会报错,我们先暂时将这些语句屏蔽掉。 /* * Initial LED pin configuration table * - LEDs Board_PIN_LED0 is on. * - LEDs Board_PIN_LED1 is off. */ PIN_Config ledPinTable[] = { // Board_PIN_LED0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Board_PIN_LED1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PIN_TERMINATE };
/* * Application button pin configuration table: * - Buttons interrupts are configured to trigger on falling edge. */ PIN_Config buttonPinTable[] = { // Board_PIN_BUTTON0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 PIN_IRQ_NEGEDGE, // Board_PIN_BUTTON1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 PIN_IRQ_NEGEDGE, PIN_TERMINATE }; /* * ======== buttonCallbackFxn ======== * Pin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board buttons configured in the pinTable. * If Board_PIN_LED3 and Board_PIN_LED4 are defined, then we'll add them to the PIN *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buttonCallbackFxn(PIN_Handle handle, PIN_Id pinId) { // uint32_t currVal = 0; // // /* Debounce logic, only toggle if the button is still pushed (low) */ // CPUdelay(8000*50); // if (!PIN_getInputValue(pinId)) { // /* Toggle LED based on the button pressed */ // switch (pinId) { // case Board_PIN_BUTTON0: // currVal = PIN_getOutputValue(Board_PIN_LED0); // PIN_setOutputValue(ledPinHandle, Board_PIN_LED0, !currVal); // break; // // case Board_PIN_BUTTON1: // currVal = PIN_getOutputValue(Board_PIN_LED1); // PIN_setOutputValue(ledPinHandle, Board_PIN_LED1, !currVal); // break; // // default: // /* Do nothing */ // break; // } // } }
/* * ======== mainThread ======== */ void *mainThread(void *arg0) {
/* Open LED pins */ // ledPinHandle = PIN_open(&ledPinState, ledPinTable); // if(!ledPinHandle) { // /* Error initializing board LED pins */ // while(1); // } // // buttonPinHandle = PIN_open(&buttonPinState, buttonPinTable); // if(!buttonPinHandle) { // /* Error initializing button pins */ // while(1); // } // // /* Setup callback for button pins */ // if (PIN_registerIntCb(buttonPinHandle, &buttonCallbackFxn) != 0) { // /* Error registering button callback function */ // while(1); //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sleep(1000); } }
至此,所有代码修改已经完成,保存所有的源文件,重新编译,然后下载到目标板上。 代码编译结束时,会提示下面警告信息,提示声明的变量没有使用,确实是,但不用管它。 断开JTAG连接,将万用表串入电源与目标板之间,就可以观察到<1uA的工作电流,因为现在代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standby状态。 三、按照目标板硬件配置引脚分配。 在我们使用的目标板上,有一个按键和一个LED。按键作为输入连到CC1310的DIO11,然后使用DIO9输出电平控制LED。针对这个配置,在按照上述步骤修改过的代码上继续进行如下修改。 1. CC1310_LAUNCHXL.c取消对PIN_init的 屏蔽。CCS中对某个代码段进行取消屏蔽操作的快捷键还是“Ctrl + /”。 /* * ======== CC1310_LAUNCHXL_initGeneral ======== */ void CC1310_LAUNCHXL_initGeneral(void) { Power_init();
if (PIN_init(BoardGpioInitTable) != PIN_SUCCESS) { /* Error with PIN_init */ while (1); }
/* Perform board-specific initialization */ Board_initHook(); }
2. CC1310_LAUNCHXL.h分别设置CC1310_LAUNCHXL_PIN_BTN1和CC1310_LAUNCHXL_PIN_RLED对应的引脚,其他仍保持PIN_UNASSIGNED设置。 /* Discrete Input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BTN1 IOID_11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BTN2 PIN_UNASSIGNED
/* GPIO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GPIO_LED_ON 1 #define CC1310_LAUNCHXL_GPIO_LED_OFF 0
/* I2C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I2C0_SCL0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1310_LAUNCHXL_I2C0_SDA0 PIN_UNASSIGNED
/* LEDs */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LED_ON 1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LED_OFF 0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RLED IOID_9 #define CC1310_LAUNCHXL_PIN_GLED PIN_UNASSIGNED
3. pinInterrupt.c取消对Board_PIN_LED0和Board_PIN_BUTTON0的屏蔽,取消对Board_PIN_BUTTON0的中断处理部分的屏蔽,取消ledPinHandle和buttonPinHandle的初始化和中断处理函数注册的屏蔽。 /* * Initial LED pin configuration table * - LEDs Board_PIN_LED0 is on. * - LEDs Board_PIN_LED1 is off. */ PIN_Config ledPinTable[] = { Board_PIN_LED0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Board_PIN_LED1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PIN_TERMINATE };
/* * Application button pin configuration table: * - Buttons interrupts are configured to trigger on falling edge. */ PIN_Config buttonPinTable[] = { Board_PIN_BUTTON0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 PIN_IRQ_NEGEDGE, // Board_PIN_BUTTON1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 PIN_IRQ_NEGEDGE, PIN_TERMINATE };
/* * ======== buttonCallbackFxn ======== * Pin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board buttons configured in the pinTable. * If Board_PIN_LED3 and Board_PIN_LED4 are defined, then we'll add them to the PIN *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buttonCallbackFxn(PIN_Handle handle, PIN_Id pinId) { uint32_t currVal = 0;
/* Debounce logic, only toggle if the button is still pushed (low) */ CPUdelay(8000*50); if (!PIN_getInputValue(pinId)) { /* Toggle LED based on the button pressed */ switch (pinId) { case Board_PIN_BUTTON0: currVal = PIN_getOutputValue(Board_PIN_LED0); PIN_setOutputValue(ledPinHandle, Board_PIN_LED0, !currVal); break;
// case Board_PIN_BUTTON1: // currVal = PIN_getOutputValue(Board_PIN_LED1); // PIN_setOutputValue(ledPinHandle, Board_PIN_LED1, !currVal); // break;
default: /* Do nothing */ break; } } }
/* * ======== mainThread ======== */ void *mainThread(void *arg0) {
/* Open LED pins */ ledPinHandle = PIN_open(&ledPinState, ledPinTable); if(!ledPinHandle) { /* Error initializing board LED pins */ while(1); }
buttonPinHandle = PIN_open(&buttonPinState, buttonPinTable); if(!buttonPinHandle) { /* Error initializing button pins */ while(1); }
/* Setup callback for button pins */ if (PIN_registerIntCb(buttonPinHandle, &buttonCallbackFxn) != 0) { /* Error registering button callback function */ while(1);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sleep(1000); } }
至此,所有代码修改已经完成,保存所有的源文件,重新编译,然后下载到目标板上。 每按一次目标板上的按键,LED的状态会翻转一次。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将SDK中基于7mm × 7mm封装的pinInterrupt例程移植到了使用5mm × 5mm封装的目标板上。这个例程比较简单,只使用到了PIN 模块。如果用户需要使用更多片上外设,比如ADC,UART等,只需在CC1310_LAUNCHXL.c文件中取消对应模块代码的屏蔽,并在CC1310_LAUNCHXL.h文件中,按照目标板上的引脚关系,将对应的引脚配置由PIN_UNASSIGNED修改为对应的I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