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和与原理图库的区别?

楼主:
AD原理图和与原理图库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用原理图可以直接拖动元件库的元件进去原理图中,用原理图库就拖动不了元件只能自己画,而且原理图没有引脚画,原理图库就可以画,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大神教导一下

网友A:
元件库是公司的仓库,仓库有修改制造元件库的权利,
原理图是公司的产品组装车间,一般不进行元件库的修改制作,
可能比喻不当,但能悟出一些什么来

网友B:
原理图库里是各个单一的元器件,原理图是好多个、好多种元器件的连接组成的电气关系;
设计原理图时可以将原理图库里的元件放置到原理图中,原理图库里都是元器件的线条符号,不能随意拖动,新增或需要修改的元器件的库只能自己画;
原理图不能画元件引脚,只能是在库里画好的。
上面QWQWQW2088的形容很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是公司的仓库,仓库有修改制造元件库的权利,
原理图是公司的产品组装车间,一般不进行元件库的修改 ...

懂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库里是各个单一的元器件,原理图是好多个、好多种元器件的连接组成的电气关系;
设计原理图时可以将 ...

懂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