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可以实现防止MCU挂死的电路吗?

楼主:
同事说这是防MCU挂死电路,Fan_Ctrl是来自单片机的信号,C是隔直电容,Fan_Ctrler是送给风扇的信号,D是回流作用,这是同事大概介绍的,目的就是MCU即使出现故障不能工作时,只要输入端有持续信号,Fan_Ctrler既可以持续提供风扇工作,我不太明白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此电路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基极电流,别的就不必再说了。

网友B:
估计是说即使程序死机,只要硬件定时器还在工作,就可以发出PWM驱动信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说即使程序死机,只要硬件定时器还在工作,就可以发出PWM驱动信号吧。

差不多,这是个硬件定时器结构?

网友:
什么叫做“MCU挂死”?程序跑飞或其它故障导致MCU不工作或工作异常可不能叫什么“挂死”。MCU不工作或工作异常,软件控制的IO可未必会持续输出脉冲信号,防不了什么。正确的做法是加看门狗,保证MCU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这是个硬件定时器结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隔直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可以实现防止MCU挂死的电路吗?

此电路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基极电流,别的就不必再说了。

老师,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压低电平;低电平时,基极电压-4.37V,集电极输出12V高电平。持续MCU高电平输出时,基极电压就只有接近0V了,不太理解同是高电平时,为啥一个三极管导通,一个不导通

MCU输入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输入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输入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输入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隔直驱动

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压低电平;低电平时,基极电压-4.37V,集电极输出12V高电平。持续MCU高电平输出时,基极电压就只有接近0V了,不太理解同是高电平时,为啥一个三极管导通,一个不导通

MCU输入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输入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输入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输入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基极电压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MCU持续高电平输出和集电极输出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 ...

不太理解同是高电平时,为啥一个三极管导通,一个不导通

这正是基极没有偏置(或者如6楼所说基极是隔直驱动)的结果。
你进行仿真,电容容量相当大(10uF),电容初始条件为两端电压为零(电容器中未储存电荷)。当信号开始输入高电平时刻,电容被充电,此时刻三极管发射结有正向电流。输入低电平时,电容却无处放电,于是电容两端电压会升高一点。若干周期过后,电容将被充满电,电容两端电压接近输入信号峰值,三极管就不能再在输入信号高电平时导通。这和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完全一样(三极管发射结就是那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 ...

你的仿真,只观察了很短时间,所以看到了信号输入开始阶段三极管可以导通那部分波形。如果观察时间长一些,就会看到电容充满电三极管不再导通的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 ...

输入持续高电平,电容当然很快充满,三极管没有基极电流,当然也就不再导通。持续输入高电平,仅仅是在信号开始时(输入信号从零开始变成高电平)那很短时间内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我搭建了仿真电路,按照仿真波形分析,PWM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压0.6V左右,集电极输出电 ...

解决的办法,是与发射结反向并联一支二极管。并联二极管后,输入信号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三极管发射结有电流(电容的充电电流),输入信号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电容通过二极管放电。这样电容就不会被输入信号充满,每次高电平到来之时三极管均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