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

楼主:
我想做一个开关电路,5V 的电信号控制继电器,但是没找到合适的继电器,各位有推荐不?或者其他的建议。输入电压电流48V-20A

网友A:
触点规格48V 20A的继电器个头不小,5V线包绕组的未必好找,可以去阿里、淘宝上看看,建议最好还是改用5V控制逻辑的固态继电器或用MOS管来实现。

网友:
谢谢我用moS管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点规格48V 20A的继电器个头不小,5V线包绕组的未必好找,可以去阿里、淘宝上看看,建议最好还是改用5V控 ...

恩我用MOS管来实现,想让你们帮我看看图的,发现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用MOS管来实现,想让你们帮我看看图的,发现不会上传图片。。。

仔细观察发帖及回帖界面,比如在快捷回帖窗口右上角就有“点此添加图片或附件”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