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和分析MOS管灌流电路上这个二级管的作用?

楼主:
如图,作者说这个二级管能加快三极管VE001的导通,当激励信号为低电平时能够快速使MOS管关断,加快开关速度,谁能说一下这个加速原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二极管是否可用一个电容替代,我看网顶上也有用电容的。

网友:
这种电路必是前级驱动上拉很强(电阻很小)而下拉很弱(电阻较大)。典型的这种前级驱动电路是单端射极输出电路(例如TL494从发射极输出)。上拉靠芯片内部三极管,而三极管在饱和导通时相当于很小的电阻。下拉靠发射极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到地电阻,电阻值较大(至少也有上百欧)。所以TL494内部三极管射极输出驱动MOS管时通常要使用这种电路。

网友:
图中二极管DE002用来在输入为高时对MOS管门极电容(分布电容,包括米勒电容)充电。二极管导通时电阻很小(但有0.7~1V压降)。输入为低时却不是靠驱动电路放电(驱动电路下拉电阻有数百欧),而是靠PNP三极管。

网友:
此图中DE003二极管和与其并联的电阻RE011应该去掉,这两个元件没有什么用,是盲目添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