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 esp8266 micropython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小白求助 如图,直接点击Execute成功运行main.py,但是重新上电自动运行main.py就出现下一张图的错误

# main.py
import time
from 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Pin(2,Pin.OUT)

def sub_cb(topic, msg):
    print(topic, msg)
    if topic==b'ledctl':
        if msg==b'ledon':
            led.off()
        if msg==b'ledoff':
            led.on()

c = MQTTClient("umqtt_client", "111.67.206.175")
c.set_callback(sub_cb)
c.connect()
c.subscribe(b"ledctl")
while True:
    c.check_msg()
    if led.value()==1:
        c.publish('ledstatus','ledoff')
    if led.value()==0:
        c.publish('ledstatus','ledon')
    time.sleep(1)

批注 2019-03-27

批注 2019-03-27

网友A:
启动时加一个延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加一个延时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加一个延时试试

我在simple.py报错的地方前面加了延时就OK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