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75308光学雨量芯片调试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在调试MLX75308时,遇到以下问题:
1、三路环境光通道与雨量通道无法感应外红外干扰,数据无明显变化,总在一个小区间跳动,是否需要调节某些参数;
2、部分寄存器数据写入不成功,可能造成的原因有哪些?
3、开启相关雨量测量时错误寄存器就会显示 critical error detected on TIA output 错误位标志。

有使用过此芯片的大神,希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MLX75308是通过检测红外光反射强度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降雨,无明显变化认为无雨,反射强度下降超过预设门限则认为有雨。不知楼主是怎么测试的?测试时,要先建立一个模拟反射平台,最好直接用车前窗玻璃做,按器件手册要求的角度安装红外LED和光电管。

网友:
寄存器写入失败要么是指令或指令顺序有误,要么是时序有问题,建议楼主仔细看明白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LX75308是通过检测红外光反射强度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降雨,无明显变化认为无雨,反射强度下降超过预设门限 ...

关于错误问题已经找到,是接收管焊接反了,寄存器读写也没有问题,关于雨通道共可输出三个值,一个before、一个after、另一个应该就是测量值吧,但在红外管照射下测量值无明显变化,反倒after跟before有变化,,,,请问这正常么,这三个值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错误问题已经找到,是接收管焊接反了,寄存器读写也没有问题,关于雨通道共可输出三个值,一个before ...

雨量传感通道是两个,仔细看器件手册。调试这类芯片,工艺极重要,第一步是读懂、读透、彻底理解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雨量传感通道是两个,仔细看器件手册。调试这类芯片,工艺极重要,第一步是读懂、读透、彻底理解器件手册 ...

发射管接收管直接按在玻璃上可以么?还是需要增加特殊结构的玻璃以保证发光管折射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管接收管直接按在玻璃上可以么?还是需要增加特殊结构的玻璃以保证发光管折射率。

安装是非常讲究的,若装车,用车前窗玻璃做测试。非装车,用在哪里就用哪里的玻璃。除玻璃外,安装的角度、距玻璃的距离都有讲究,器件手册上都有说明,这也是为什么要看懂、看透、看全器件手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