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管脚会无效吗

楼主:
赵洪军,电子世界,12.04,《软硬件看门狗技术研究》(附件有下载) 论文主要设计:“硬件断电复位看门狗”
设计目的是AT89C52在跑飞后“单纯通过”复位管脚无法使得芯片复位,必须重新上电。

这篇论文我怀疑是为了写而写的,全篇大部分内容有点充数,复位管脚会没用吗?我更愿意相信是作者原电路设计有问题,复位管脚的工作电平“低电平”复位电平“高电平”可能没有达到芯片规定值,于是乎出现复位管脚无效的情况。

我查阅了一下,AT89C52是上拉复位,如果电阻设计得不恰当,上拉不够高,或许会出现所述的不正常。

论文中的设计

软硬件看门狗技术研究 .pdf

网友:
对MCS51系的MCU而言,复位的条件是RST引脚维持高电平一定时间,如果无法满足确实存在复位失效的问题。这不是说硬件有故障,而是芯片在设计时刻意如此,以避免并不会导致MCU异常的极短时噪声误触发复位操作。
对于低成本的RC复位电路而言,在工作态如遇掉电或足够大的电源波动,且电压跌落到足以使MCU无法维持正常工作,但又不能令电容中的储电释放完毕,此时恢复供电MCU就无法恢复正常,这是简单RC复位电路的缺点。解决的办法有在电阻上并联一只快速泄放二极管(注意方向)或者引入足够灵敏的电源监控电路,这可不是看门狗的任务。电子世界杂志并非专业性足够的技术刊物,且该文章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当时能采取的技术手段不多,所以还不能简单判定为“为写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