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降压芯片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想需要一款DC/DC降压芯片 要求输入DC20V 3.25A 输出DC 3.4V 14A    如果有恒源最好了,,谢谢,如有联系我 qq 340150293

网友A:
这么大电流,考虑MOSFET外置吧

网友:
输入电压最好有个范围,比较容易选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考虑MOSFET外置吧

我现在就是用sc8002做的,但是电流只能到1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sc8002做的,但是电流只能到10A

选的MOS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sc8002做的,但是电流只能到10A

方便把这一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么?
一起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这一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么?
一起看看是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应用恐怕不适合使用SC8002。
ISENSE对电感的峰值电流有加以限制,这个限流值是30mV
但采样电阻R_ISENSE的阻值不能太小,一般不建议使用2mR以下的阻值(并联后)。
太小的阻值可能导致工作不稳定。
你的系统工作电流是14A,如果以2mR采样电阻计算,很有可能触发到电感峰值电流限流。

另外,MOS管选择也有问题,SC8002的驱动电压是5.2V,建议选择结电容在1500pF以下的Mosfet。
你选择的这款G90N04(搜索到GOFORD有同型号的MOS),结电容典型值是5000pF,照原理图上并联2颗计算,结电容一共10nF,驱动能力不足是带载异常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建议更换SC8001来做这个设计。SC8001的驱动电压是10V,驱动能力更强,取消了对电感电流的限制,更适合你这个应用。

网友B:
原来这芯片有这么多隐藏的信息呀,但是SC8001是带电池的呀,我想要一个不带电池,且有恒流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芯片有这么多隐藏的信息呀,但是SC8001是带电池的呀,我想要一个不带电池,且有恒流源的

SC8001不带电池呀。。。只有单向的Buck,并且输入可以限流,输出端可选限流。

你是不是看成SC8801了?

把公司信息、产品形态、预计年用量私信给我,给你寄送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8001不带电池呀。。。只有单向的Buck,并且输入可以限流,输出端可选限流。 你是不是看成SC8801了? ...

兄弟,能不能加个QQ呀 我的是340150293

网友:
有没有带电池的芯片推荐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8001不带电池呀。。。只有单向的Buck,并且输入可以限流,输出端可选限流。 你是不是看成SC8801了? ...

你好,我也想用这个SC8001,希望得到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