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MOS管可以用作隔离,二极管也是也可以防止倒流,那么用MOS管做隔离和二极管做隔离有什么区别呢,还是都可以呢?

网友A:
你说的好像是两个电源同时为一个电路供电的问题。
如果是,那么MOS管防止电源反接和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MOS管的电压降小一些,但电路也复杂一些。

网友B:
隔个离用MOS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C:
光耦和变压器常用的隔离器件
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MOS做隔离,是那些场合需要用MOS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和变压器常用的隔离器件
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MOS做隔离,是那些场合需要用MOS隔离

一开始是想用做开关的,由于条件限制就想到了隔离,现在用隔离也有别的问题,所以只能选择用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个离用MOS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是应该用二极管,来防止倒流,不过一个二极管做保护,防倒流是不是简单了些,可靠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好像是两个电源同时为一个电路供电的问题。
如果是,那么MOS管防止电源反接和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M ...

是两种电源给同一个负载供电,只不过在用大电压的时候,防止让它倒流过去小电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两种电源给同一个负载供电,只不过在用大电压的时候,防止让它倒流过去小电压供电

是两种电源给同一个负载供电,只不过在用大电压的时候,防止让它倒流过去小电压供电

那就如我在2楼所说,MOS管的电压降比二极管小一些,但电路也复杂一些。

网友:
不知道什么产品,用二极管隔离压降也是个问题

网友:
MOS管可以实现更低的压降,但成本高,电路复杂。该用哪个,需要看具体的应用需求,没有应用需求,无法说哪个更好、更适合,自然也无法判明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个离用MOS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多大功率的,不行你换大功率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