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时间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选用TPS3802芯片当做复位芯片,手册说复位时间有400ms(满足要求)
但是这个400ms是芯片内部实现的延时
而图中电路的R72和C109的作用不是构成了RC充电电路吗?
这样根据时间常数 t=3*R*C=660ms>400ms
那么这个计算出来的660ms和芯片内部的400ms有累加关系吗?

网友A:
TPS3802芯片VDD端用10k电阻与3.3k电阻分压供电?此芯片允许这样供电吗?
建议仔细看看芯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3802芯片VDD端用10k电阻与3.3k电阻分压供电?此芯片允许这样供电吗?
建议仔细看看芯片说明书。

TPS3802的VDD 是1.6到4V之间
看到一个TI的设计案例 是15V供电 通过9.1K和3.3K电阻分压,供给VDD,这样大约3.9V
我用12V供电,采用10K和3.3K分压

网友:
R72、C109支路只是为了加速电源建立而已,是对C118和C119的补偿,与芯片内部的延时无关,也不会对其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B:
对于分压供电的设计,我不建议使用电容,直接电阻分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分压供电的设计,我不建议使用电容,直接电阻分压就好。

那对于二楼maychang老师的问题,我的设计可以吗?就是用12v通过10k和3.3k分压来给芯片供电?
因为3802这个芯片就是不大于4v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对于二楼maychang老师的问题,我的设计可以吗?就是用12v通过10k和3.3k分压来给芯片供电?
因为3802这 ...

选用TPS3802芯片当做复位芯片,目的是检测MR引脚电平变化,MR引脚电平变化时该芯片在RESET引脚输出一个脉冲。
现在你用12V经电阻降压为TPS3802供电,但MR引脚却不知道联接到哪里去了。这样使用TPS3802,目的何在?

网友:
R72是R73的10倍,所以R72和C109的作用是然并卵。供电电路的电动势是R73与R74的分压,这里流过的电流是芯片供电电流的100倍,足够稳定VDD。时间常数=(R73//R74)*(C118+C119)=0.5mS,2倍时间常数已经充到2.55V开始初始化了,不需要3T

网友:
R72最好短路,C109改68n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用TPS3802芯片当做复位芯片,目的是检测MR引脚电平变化,MR引脚电平变化时该芯片在RESET引脚输出一个脉 ...

是这样的,我的图没有截图完整,mr引脚所接的是tpa3221芯片的FAULT引脚,当功放芯片tpa3221检测到故障后,FAULT引脚会输出低电平,这样就传给了tps3802的MR引脚,进行低电平复位。用12v分压只是给复位芯片供电,说明书说供电电压大于2.4v,不大于4v,我用10k和3.3k分压12伏特,使得供电电压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我的图没有截图完整,mr引脚所接的是tpa3221芯片的FAULT引脚,当功放芯片tpa3221检测到故障后 ...

这样分压供电,TPS3802输出的复位信号幅度大约2.7~2.8V。这样幅度的复位信号是否能够使你的受TPS8032控制的芯片可靠复位?
如果这样幅度的复位信号可以使受控芯片可靠复位,为什么不让TPS8032和受控芯片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对于二楼maychang老师的问题,我的设计可以吗?就是用12v通过10k和3.3k分压来给芯片供电?
因为3802这 ...

你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电源电压,对分压电阻而言,复位芯片本身是负载,会影响分压,而更为重要的是复位芯片又是去驱动了什么,是不是存在较大的负载,这是必须考察的。原则上说,复位芯片不应分压供电,应该直接挂在需监控的电源上。电阻分压供电是有极其严格的使用条件的,可以说绝大多数应用都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电源电压,对分压电阻而言,复位芯片本身是负载,会影响分压,而更为重要的是复位芯片 ...

谢谢 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