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两个光敏检测电路,目标根据不同的光照,检测到不同的电压,哪个才是正确的?

楼主:
上传两个光敏检测电路,目标根据不同的光照,检测到不同的电压,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的光敏元件是否光敏电阻?抑或光电二极管?光电池?

网友:
按理接收管需要反接的。

网友A:
两个电路中的光敏管都接反了,且下图的光敏管无偏置。另,限流电阻的阻值需要根据供电电压及LED和光敏管的参数计算,反馈网络的电阻精度亦无需什么1%,因为LED和光敏管的离散性就可能超出1%,高精度、高一致性需要适当的设计才能保证,简单的线性放大器是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中的光敏管都接反了,且下图的光敏管无偏置。另,限流电阻的阻值需要根据供电电压及LED和光敏管的 ...

图一图二的电路怎么修改一下就好了 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一图二的电路怎么修改一下就好了 呢?

那得看你的应用需求,如果只是想“根据不同的光照,检测到不同的电压”,那么图二就可以,该电路属于正向无偏置电路,此时光敏二极管呈光电池特性。但是,一般常用电路都采用反向偏置电路,即图一中交换正负极。反向偏置电路的线性区大,可以检测更大范围的光照,且响应速度要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的应用需求,如果只是想“根据不同的光照,检测到不同的电压”,那么图二就可以,该电路属于正向 ...

长知识了,以前对光电二极管了解的不透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的应用需求,如果只是想“根据不同的光照,检测到不同的电压”,那么图二就可以,该电路属于正向 ...

我今天搭了一下电路,但是后面的运放没有搭起来,箭头指向的那个地方我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的电压只有0.023V,这个电压值不符合计算值呀,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搭了一下电路,但是后面的运放没有搭起来,箭头指向的那个地方我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的电压只有0.023 ...

偏置电阻的取值决定了电压,取值越大电压会越高,但过大易受噪声影响。光电二极管的运放放大电路常用的是接成跨阻放大器,反馈电阻同时提供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阻的取值决定了电压,取值越大电压会越高,但过大易受噪声影响。光电二极管的运放放大电路常用的是 ...

最后一句没明白,能详细点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没明白,能详细点说说吗?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跨阻放大器从52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没明白,能详细点说说吗?

关于跨阻放大器的电路结构和原理,还是看书解决为好,任何一本关于运放的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