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赋值的请教

楼主:
STM32 赋值的请教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0,b0,c0,a1,b1,c1,a2,b2,c2;

        //初始值
        a0=*(unsigned int *)0x40010000;//CRL
        b0=*(unsigned int *)0x40021018;//RCC
        c0=*(unsigned int *)0x40010c0c;//ODR

        //想赋的值
        a1=(1<<(4*0));
        b1= (1<<3);
        c1=~(1<<0);

        //传入数值
        *(unsigned int *)0x40010000 |=  (1<<(4*0));        //CRL 端口配置L
        *(unsigned int *)0x40021018 |=  (1<<3);        //RCC 时钟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 ~(1<<0);//ODR 数据

        //计算后的数值
        a2=*(unsigned int *)0x40010000;//CRL
        b2=*(unsigned int *)0x40021018;//RCC
        c2=*(unsigned int *)0x40010c0c;//ODR

}
void SystemInit(void)
{
        //不报错
}

debug 后,发现
a0b0c0与参考手册初始值不同 ,
a1b1c1与计划值是相同的。
a2b2c2,最后又全是000了。

请问其中的原因。

网友:
为什么不用头文件中现成的寄存器定义呢?
真要自己写,指针一定要加上 volatile 关键字修饰。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软件仿真还是连接开发板仿真,看软件的提示是你对相应内存没有读写权限,所以内容你读不出来也写不进去。

网友:
寄存器是不是有些位是不可写的?

网友A:
void SystemInit(void)
{
        //不报错
}

这个函数的事,不可以这样,考一个吧,它好像负责分配扇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SystemInit(void)
{
        //不报错
}

这个函数的事,不可以这样,考一个吧,它好像负责分配 ...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