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能不能实现多路信号实时采集

楼主:
大神们,我想用DSP28335实现6路信号实时采集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信号,以及信号的参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信号,以及信号的参数了。

TTL电平信号(我将5v限压到3v),能不能实时采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TL电平信号(我将5v限压到3v),能不能实时采集呢?

那也得看信号的频率,如果频率高于器件的极限就不行了,在极限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看信号的频率,如果频率高于器件的极限就不行了,在极限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