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控制开关

楼主:
通过stm32输出一个电压(3v左右),控制一个开关的通断。比如当输出3v时开关闭合,当输出0v时,开关断开。同时单片机的输出信号频率在1kHZ左右。电路的输入信号在0~60V,流过被控制的开关,请问如何选择这种开关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通过stm32输出一个电压(3v左右),控制一个开关的通断。比如当输出3v时开关闭合,当输出0v时,开关断开。同时单片机的输出信号频率在1kHZ左右。

为什么要让“单片机的输出信号频率在1kHZ左右”?开关需要这么快吗?

网友:
机械的继电器恐怕达不到那么快的开关速度,可能需要电子开关,如用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来完成。

网友A:
可考虑使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
可以用MOS管做,也可以用晶体管做,但这叫“电子开关”,不能简单说“开关”。开关在一般语境下指机械触点开关,那可没办法工作1KHz的开关频率下,远远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考虑使用双向可控硅

那样的话,一旦触发就无法关断了。

网友:
直接用用MOS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stm32输出一个电压(3v左右),控制一个开关的通断。比如当输出3v时开关闭合,当输出0v时,开关断开。 ...

为了得到稳定输出,波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得到稳定输出,波纹小

开关在长时间内(在你需要电源供应的那段时间内)保持“开”状态,在长时间内(你不需要电源供应当那段时间内)保持“关”状态,岂不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