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经典贪吃蛇 纯手打

楼主:
NXP Rapid IoT 原来调用的是EWWIM做显示架构的,利用原来的架构,通过 ATMO_Status_t GluttonousSnake_onDisplay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进行自己的任务
ATMO_Status_t GluttonousSnake_onDisplayed(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
        SX9500Touch_DisableAbilityHandle();
        GluttonousSnakeInit();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s\r\n",__FUNCTION__);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

GluttonousSnake 是在 Rapid IOT Studio 拖拉出来的显示模块的命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现在只做了一个架框,蛇可以动,能吃食物,大概效果如果

画边界
//画一个蛇的最小单位
uint16_t Trun_On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size) {
        GUI_FillRect(x, y, x + size, y + size);
        return size;
}

//擦去一个蛇的最小单位
uint16_t Trun_Off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size) {
        GUI_ClearRect(x, y, x + size, y + size);
        return size;
}

static void CreateMap(void) {
        uint16_t ucV_XSize = 0;
        uint16_t ucV_YSize = 0;
        uint16_t i = 0;
        ucV_XSize = LCD_GetXSize();
        ucV_YSize = LCD_GetYSize();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LCD X:%d Y:%d\r\n",ucV_XSize,ucV_YSize);

        GUI_SetColor(GUI_RED);  //画笔颜色
        //GUI_SetPenSize(8);      //设置笔大小,5pixel粗线
        //GUI_DrawRect(2,2,ucV_XSize-2,ucV_YSize-2);
        //GUI_DrawLine(0,8, ucV_XSize-8, 8);

        for (i = 0; i < ucV_XSize; i += 4) {    //打印上下边框
                //GUI_DispStringAt("A", i, 0);
                //GUI_DispStringAt("A", i, ucV_YSize);
                Trun_On_Point(i, 0, 2);
                Trun_On_Point(i, ucV_YSize - 1 - 2, 2);
        }
        for (i = 0; i < ucV_YSize; i += 4) {        //打印左右边框
                //GUI_DispStringAt("A", 0, i);
                //GUI_DispStringAt("A", ucV_XSize, i);
                Trun_On_Point(0, i, 2);
                Trun_On_Point(ucV_XSize - 1 - 2, i, 2);
        }

        //GUI_Exec();

}

画蛇与按键的操作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Snake_Init(void) {
        uint8_t i;
        snake.longth = 3;            //初始化长度为3
        snake.isLive = 1;            //蛇是活着的
        snake.score = 0; //当前的分为0
        food.flag = 1;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snake.XPos[i] = V_Snake_Size * 5 + V_Snake_Size * i;
                snake.YPos[i] = V_Snake_Size * 5;
        }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Trun_On_Point(snake.XPos[i], snake.YPos[i], V_Snake_Size);
        }

        ATMO_SX9500_RegisterTouchedCallback(SX9500_Touched_Down, SnakeDirKeyDown);
        ATMO_SX9500_RegisterTouchedCallback(SX9500_Touched_Up, SnakeDirKeyUp);
        ATMO_SX9500_RegisterTouchedCallback(SX9500_Touched_Left, SnakeDirKeyLeft);
        ATMO_SX9500_RegisterTouchedCallback(SX9500_Touched_Right, SnakeDirKeyRight);
}

static void SnakeDirKeyLeft(void *value) {
        uint8_t ucV_Key = 0;
        ucV_Key = V_Dir_Left;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s\r\n",__FUNCTION__);
        xQueueSend(hGlutonousSnakeKeyQueue, (void * ) &ucV_Key, (TickType_t )10);
}

static void SnakeDirKeyRight(void *value) {
        uint8_t ucV_Key = 0;
        ucV_Key = V_Dir_Right;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s\r\n", __FUNCTION__);
        xQueueSend(hGlutonousSnakeKeyQueue, (void * ) &ucV_Key, (TickType_t )10);
}

static void SnakeDirKeyDown(void *value) {
        uint8_t ucV_Key = 0;
        ucV_Key = V_Dir_Down;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s\r\n", __FUNCTION__);
        xQueueSend(hGlutonousSnakeKeyQueue, (void * ) &ucV_Key, (TickType_t )10);
}

static void SnakeDirKeyUp(void *value) {
        uint8_t ucV_Key = 0;
        ucV_Key = V_Dir_Up;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s\r\n", __FUNCTION__);
        xQueueSend(hGlutonousSnakeKeyQueue, (void * ) &ucV_Key, (TickType_t )10);
}

蛇运行
bool SnakeIsDead(void) {
        if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1)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LCD_GetXSize())
                        ||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1)
                        ||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LCD_GetYSize())) {
                snake.isLive = 0;
        }

        if (snake.isLive != 0) {
                return false;
        }

        return false;
}

void Snake_Run(uint8_t ucV_Dir) {
        uint8_t i;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        Trun_Off_Point(snake.XPos[i], snake.YPos[i], V_Snake_Size);
        //}
        Trun_Off_Point(snake.XPos[0], snake.YPos[0], V_Snake_Size);        //去尾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 1; i++) {
                snake.XPos[i] = snake.XPos[i + 1];
                snake.YPos[i] = snake.YPos[i + 1];
        }
        switch (ucV_Dir) {
        case V_Dir_Right: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snake.XPos[snake.longth - 2]
                                + V_Snake_Size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snake.YPos[snake.longth - 2] + 0;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break;
        }
        case V_Dir_Left: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snake.XPos[snake.longth - 2]
                                - V_Snake_Size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snake.YPos[snake.longth - 2] + 0;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break;
        }
        case V_Dir_Down: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snake.XPos[snake.longth - 2] + 0;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snake.YPos[snake.longth - 2]
                                + V_Snake_Size + 1;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break;
        }
        case V_Dir_Up: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snake.XPos[snake.longth - 2] + 0;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snake.YPos[snake.longth - 2]
                                - V_Snake_Size - 1;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break;
        }
        default:
                break;

        }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        Trun_On_Point(snake.XPos[i], snake.YPos[i], V_Snake_Size);
        //}

        if (SnakeIsDead()) {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Trun_Off_Point(snake.XPos[i], snake.YPos[i], V_Snake_Size);
                }
        } else {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
}

蛇吃食物
void Eat_Food(void) {
        //uint8_t length[20]; //用于保存要显示的分数和长度
        uint8_t i;
        /*************************判断蛇是否吃到食物**********************/
        //if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food.x)
        //                &&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food.y)) {
        if ( (D_IsInCCInterval(snake.XPos[snake.longth - 1], food.x,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 D_IsInCCInterval(snake.YPos[snake.longth - 1], food.y,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 ( D_IsInCCInterval(food.x ,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food.x +V_Snake_Size)
                                        && D_IsInCCInterval(food.y,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food.y +V_Snake_Size))  ) {
                snake.longth++;
                snake.score += 5;
                snake.XPos[snake.longth - 1] = food.x;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 food.y;
                Trun_On_Point(snake.XPos[snake.longth - 1],
                                snake.YPos[snake.longth - 1], V_Snake_Size);
                food.flag = 1;
        }

        if (food.flag == 1) {
                while (1) {
                        food.x =
                                        rand() % (LCD_GetXSize() - V_Snake_Size * 2) + V_Snake_Size;
                        food.y =
                                        rand() % (LCD_GetYSize() - V_Snake_Size * 2) + V_Snake_Size;
                        for (i = 0; i < snake.longth; i++) { //判断产生的食物是否和蛇身重合
                                if ((food.x == snake.XPos[i]) && (food.y == snake.YPos[i]))
                                        break;
                        }
                        if (i == snake.longth) {
                                ATMO_PLATFORM_DebugUsbPrint("Create Food:%d %d\r\n", food.x,
                                                food.y);
                                food.flag = 0;
                                Trun_On_Point(food.x, food.y, V_Snake_Size);
                                break;
                        }
                }
        }
}

对应的任务函数
void GluttonousSnakeTask(uint32_t param) {
        BaseType_t xResult;
        const TickType_t xMaxBlockTime = pdMS_TO_TICKS(300); /* 设置最大等待时间为 300ms */
        uint8_t ucQueueKeyMsg;
        /* Initialize GUI */
        while (1) {
                xResult = xQueueReceive(hGlutonousSnakeKeyQueue, /* 消息队列句柄 */
                (void *)&ucQueueKeyMsg, /*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到变量 ucQueueMsgValue 中 */
                (TickType_t)xMaxBlockTime);/* 设置阻塞时间 */
                //vTaskDelay((TickType_t)xMaxBlockTime);
                if (xResult == pdPASS) {
                        Snake_Run(ucQueueKeyMsg);
                        Eat_Food();
                }
        }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vd147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厉害呀,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