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与modelsim联合仿真错误

楼主:
用matlab产生两个信号的卷积后的信号,然后将这个信号以16进制写入到TXT文件里,用modelsim读取,图像在matlab下显示是对的,但是在modelsim中显示错误,正确的应该是正选信号

modelsim中显示的图像应该是正弦信号

modelsim中显示的图像应该是正弦信号

网友A:
符号位,修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符号位,修改一下

怎么修改,可以具体一些吗?是在哪里改,在matlab中还是modelsim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改,可以具体一些吗?是在哪里改,在matlab中还是modelsim中

在modelsim里面,将波形的进制,改为无符号位试试

网友:
要么不会设置参数,要么是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
MATLAB生成正负数据

网友:
技术博客 http://www.cnblogs.com/i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