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烧录flash为什么要在主板拆下来才能烧录?

楼主:
请教一下,烧录flash为什么要在主板拆下来才能烧录?那样量产或更改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量产的芯片 程序肯定是提前烧录好的

网友:
可以通过IAP、ISP方式在线烧录,但设计时要支持才行,现在的新设计系统基本都支持在线烧录。

网友:
量产在主板拆下来才能烧录,不能这样干
最早的51好些不支持在线烧录经常插拔下了烧录,
话说好多年不用起拔器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