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运放的使用。
项目要把一个Vpp为20mV的小信号(带1V的直流偏置)放大到0~4V
我准备用一个带通滤波器滤掉高频噪声和直流成分后再放大到0~4V。
仿真如下

问一下各位大神前面那个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因为后级放大有直流偏置,输入不会变负。

还是说要给滤波器加直流偏置,但是带通滤波器不是会把直流偏置滤掉吗。

或者说要换方案?

网友A:
前面那个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不可以。
使用了电容C2除掉直流成份,R4两端电压为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不可以。
使用了电容C2除掉直流成份,R4两端电压为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 ...

哦,那如果我要用一个5V转-5V的DC/DC芯片,该怎么选?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如果我要用一个5V转-5V的DC/DC芯片,该怎么选?有没有推荐的

单片运放消耗电流不大,可以考虑使用ICL7660电荷泵芯片将5V转成-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不可以。
使用了电容C2除掉直流成份,R4两端电压为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 ...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
【2】OP1已经构成了同相比例放大器,那R3作用何在?
【3】OP1的放大比例为(1+2.94/29.4)=1.1V,再经过OP2同相放大,比例为(1+9.16/11.1)*1.1=2,那也不够把20mv的峰峰值变为0-4V的范围
【4】R7作用何在?怎么在OP1输入端前没有这个电阻
【5】V15应该不是供电运放吧,图中怎么没有给运放供电,是不是在仿真软件中的器件里已经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backc ...

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

不是。R2C1R4C2和OP1(包括R5R6)以及R3共同构成带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backc ...

OP1已经构成了同相比例放大器,那R3作用何在?

R3对带通滤波器的Q值和带宽等参数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backc ...

OP1的放大比例为(1+2.94/29.4)=1.1V,再经过OP2同相放大,比例为(1+9.16/11.1)*1.1=2,那也不够把20mv的峰峰值变为0-4V的范围

确实电压增益不够。
应该重新按照你的具体要求设计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backc ...

R7作用何在?怎么在OP1输入端前没有这个电阻

注意: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几乎是零。如果没有R7,电池V15两端电压经R8后几乎是短路,无法施加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今有R7,那么电池输出由R8R7分压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而第一级输出经R7R8分压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贴图中几个问题
【1】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R4和C2构成高通滤波,他们一起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backc ...

V15应该不是供电运放吧,图中怎么没有给运放供电,是不是在仿真软件中的器件里已经设置了?

V15不是为运放供电,是提供一个固定偏置。
运放的供电,不知道你的仿真软件是如何设置的。如果仿真中使用理想运放,那是不必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5应该不是供电运放吧,图中怎么没有给运放供电,是不是在仿真软件中的器件里已经设置了?

V15不是为 ...

感谢回复;
第一个运放确实是一个带通滤波器,用来去除信号的直流成分和高频噪声;
这是一个sallen-key结构的带通滤波器,增益是100倍,看仿真图中的VF2确实是VF1去掉直流成分和高频噪声后放大100倍;
这是仿真软件TINA,V1 5不是15V,代表V1,是5V;
R7,R8是信号的偏置电路,所以后面放大2倍后才会在0~5V之间,看VF3;
我用的是理想运放,设计还在方案阶段,还没具体选器件,因此运放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1已经构成了同相比例放大器,那R3作用何在?

R3对带通滤波器的Q值和带宽等参数有影响。

这里希望再讲讲,对于Q值,我接触过的有RC串联谐振电路,在谐振时,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等大反向,且是交流电源电压的Q倍
还有就是二阶带通滤波器,如图下
说是Q值越小,滤波器的频带越宽,可以让fo附近的更多频率信号通过
【1】对于首贴的图来说,fo=1/(2*pi*R3*C2)吗?
【2】品质因数Q=1/(3-(1+R5/R6))?
【3】频带宽怎么体现的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频率段,而只是让f0的频率通过,怎么变成让它附近更多的频率也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作用何在?怎么在OP1输入端前没有这个电阻

注意: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 ...

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几乎是零。如果没有R7,电池V15两端电压经R8后几乎是短路,无法施加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今有R7,那么电池输出由R8R7分压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而第一级输出经R7R8分压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
【1】为什么说是强负反馈呢?这“强”体现在哪儿?
【2】为什么只有第一级运放输出阻抗低呢?运放不都是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吗?
【3】没有R7,电池V15经过R8后是短路?是因为V15经过R8后,直接流入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因为输出端低阻抗(几乎为0),所以相当于短路,流入不了OP2的正向输入端?
【4】第一级的输出和电池V15都经过R7 R8分压后输入到第二级的同向输入端,是把OP1输出信号加一个直流偏压再送入OP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希望再讲讲,对于Q值,我接触过的有RC串联谐振电路,在谐振时,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等大反向,且是交 ...

【1】对于首贴的图来说,fo=1/(2*pi*R3*C2)吗?
【2】品质因数Q=1/(3-(1+R5/R6))?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计算公式,也要查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希望再讲讲,对于Q值,我接触过的有RC串联谐振电路,在谐振时,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等大反向,且是交 ...

【3】频带宽怎么体现的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频率段,而只是让f0的频率通过,怎么变成让它附近更多的频率也通过?

带通滤波,本来就是让一个频率段信号通过。所谓“带宽”,就是指f0附近一段频率可以通过,并不是只有f0频率可以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频带宽怎么体现的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频率段,而只是让f0的频率通过,怎么变成让它附近更多的频率也 ...

怎么变成让它附近更多的频率也通过?

“带宽”与Q值有关。Q值越高,带通滤波的带宽越窄,Q值越低,带通滤波的带宽越大。带宽越大,意味着“附近更多的频率也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几乎是零。如果没有R7,电池V15两端电压经R8后几乎是短 ...

12楼图中R4R5将输出信号分压后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这是负反馈。
R4R5决定负反馈强度。
运放开环工作(没有负反馈)输出阻抗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频带宽怎么体现的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频率段,而只是让f0的频率通过,怎么变成让它附近更多的频率也 ...

附近一段频率通过

那这一段是指f0附近多大的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几乎是零。如果没有R7,电池V15两端电压经R8后几乎是短 ...

【3】没有R7,电池V15经过R8后是短路?是因为V15经过R8后,直接流入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因为输出端低阻抗(几乎为0),所以相当于短路,流入不了OP2的正向输入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存在强负反馈,第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几乎是零。如果没有R7,电池V15两端电压经R8后几乎是短 ...

【4】第一级的输出和电池V15都经过R7 R8分压后输入到第二级的同向输入端,是把OP1输出信号加一个直流偏压再送入OP2吗?

是的。
但应该注意:此帖12楼图中并没有第二级运放。
最好到原帖讨论,免得其他网友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