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功率选取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一款12V转5V 3A的MP2315的电路
【1】RT1(方框中)的电阻20欧姆,功率选取是多大,感觉选用0603功率小了点,要不要选择0805或者1206,怎么来计算?
【2】一直都想问,看到在很多模拟电路中,弱电电路中的电阻大多都选0603、0805封装,大约就是0.1W或者1/8瓦,除非是很特殊的地方(比如采样电阻)才选用别的封装,为什么大多都这样选取?

网友:
贴片电阻的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0603电阻功耗0.1W,一般选取最大电阻功率要大于实际功率的2倍以上

网友:
感觉需要有依据。BST为自举引脚,不是大电流引脚,C3的存在根据容抗即可计算电流(可以根据开关频率、最高峰值电压并假设BST端为地电平来计算)就可以判定其回路电流不会大。该用什么封装的,再根据封装功率选择就是。

网友A:
采样电阻选型打样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选型打样可以找我

每月几十K 2512合金电阻,0025,005,015,有空带你们样品本过来坐坐,联系方式私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