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里面,按键检测是用中断好还是用程序来扫描?

楼主:
电路上经常要做按键的检测,大家在实际经验上感觉是软件上定时去扫描那些按键,还是把按键相关的GPIO口设置成中断来检测比较好???

网友:
一般的应用用IO口定时扫描就可以了,还可以做软件消抖

网友:
1) 如果不是实时系统,对功耗没有要求,实时轮询就可以
2) 如果对功耗有要求,建议加上中断,中断来了,再轮询检测

网友:
关于单片机的按键检测,马潮老师在他的那本AVR单片机书里,介绍的状态机的方法很好,可以参考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