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为什么头像不能换了?

楼主:
今年的第一个帖子竟然是提一个bug

刚才修改头像,五分钟之后,才成功,后来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为什么头像又回到之前的了???

很奇怪。。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win7+64bit。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问题。已经接解决了。。

我是把浏览器的缓存和cookies都清理掉了,在重新登录的时候,头像终于换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有些毛病可能是缓存问题,遇到问题时咱们可以先这样,1.刷新,2.清缓存,3.关掉浏览器重新打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有些毛病可能是缓存问题,遇到问题时咱们可以先这样,1.刷新,2.清缓存,3.关掉浏览 ...

嗯,我只顾着刷新了,刷新了几十次都不行,

后来就清空了浏览器缓存和cookies,才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只顾着刷新了,刷新了几十次都不行,

后来就清空了浏览器缓存和cookies,才ok。。。

一种不行可以想想是不是方法哪里不太对,调整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不行可以想想是不是方法哪里不太对,调整下试试

嗯,是。是这样。。

忘了就是着急别的事,没有仔细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