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识别器制作求指导

楼主:
希望用51单片机做一个波形识别器。外接正弦波,三角波,方波信号能够分辨。请问用什么算法实现好,怎么确定信号周期和采样周期?

网友A:
一般来说,用ADC量化模拟信号,再软件分析,这是通用方法。至于是不是最佳方法,要看待识别信号的频率、种类、幅值以及要求识别到什么程度等具体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用ADC量化模拟信号,再软件分析,这是通用方法。至于是不是最佳方法,要看待识别信号的频率、种 ...

打算用AD采样后直接用单片机计算然后显示判断结果。用傅里叶算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AD采样后直接用单片机计算然后显示判断结果。用傅里叶算法可行吗

可以用傅立叶展开,根据高次谐波的成分和强度即可判别波形,这同样是标准方法,未必是最简方法,最简单、合适的方法如前帖所言,必须考察实际信号的频率范围、幅值和识别要求等。要求简单,比如给定的是1KHz的0-5V Vpp的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仅要求区分当前输入波形,那基于ADC的话,根本无需做傅立叶分析,采样有限的几个点,根据这几个点的数值分布就知道是什么波了。甚至,连ADC都可以不用,用两个比较器都可以区分。不过,这些简化的办法都是要基于特定频率、幅值和类型的输入才行。普适的分析,只能用标准的办法,但MCS51系列MCU并不适合做强度较大的数值运算。做普适分析的话,用高性能的ARM或DSP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