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BGA区域ROOM规则

楼主:
1、首先需对BGA 放置ROOM。【Design——Rooms——Place Rectangular Room】
2、放置ROOM 的同时直接按Table,可以设置下ROOM 的名字,比如:Room_BGA。

3、D+R 开始设置ROOM 规则。此处以设置线宽4mil 线距4mil、过孔06/03mm
的规则。
1>、线宽设置

2>、间距设置

3>、过孔设置

其他ROOM 规则可以再规则设置框中类似的设置。

网友A:
多谢分享,不过在bga区域设置room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不过在bga区域设置room有什么好处呢

bga区域间距一般比较小,安全间距需要设置小些
对于整个板子来说,搞个间距等规则的特区

网友B:
其实room规则通常是区域内用。
比如,某个区域,比如bga这里,按照芯片手册的间距,可以把安全间距改小,但是这样就是全局规则,
搞的整个板子的都是这样小安全间距,但是希望走线较为开阔的地方能够做到如10mil的安全间距,此时,我们就要用好room这个属性。
bga区域设置room就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room规则通常是区域内用。
比如,某个区域,比如bga这里,按照芯片手册的间距,可以把安全间距改小, ...

明白这个意思了。一般习惯里都是全局性去设置规则,很少去设置局部区域的规则。或者直接对这块芯片进行规则设置。没怎么用room这种划区域设置规则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