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完全看不懂

楼主:
有没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我只看得懂线少简单的电路图,线多点复杂的电路图完全看不懂,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可以快速掌握看懂电路图

网友:
积少成多,先看模块的,加起来就是整体

网友A:
“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可以快速掌握看懂电路图”

欲速则不达。
模拟电路课程之前有不少预备课程,例如普通物理、电路分析……充分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够学习模拟电路。模拟电路课程中本来就有“读图练习”的内容。当然那些“读图练习”只是简单的电路,要想迅速读懂较复杂的电路,还要多多练习分模块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可以快速掌握看懂电路图”

欲速则不达。
模拟电路课程之前有不少预备课程,例如 ...

好的谢谢

网友:
拆分来看

网友B:
要先掌握基本电路构型,复杂电路也是由众多基本构型组成的,而掌握基本电路构型最快的方法是看教科书,从最基础的电阻、电容、晶体管电路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掌握基本电路构型,复杂电路也是由众多基本构型组成的,而掌握基本电路构型最快的方法是看教科书,从最 ...

受教了谢谢啦

网友C:
积累肯定是必须的。从基础电路学起,从基本的电路模块学起来,积攒你的知识点。像前面几位网友说的,复杂电路也是由简单电路构成的。你想要啃下复杂电路,没有基础电路的储备是不行的。其次,当你碰到一个复杂的多模块的电路的时候,也不用慌,可以给他进行模块划分(怎么划分,最基本的,一个芯片一个芯片先划出来,搞明白芯片用途,搞明白这芯片的周边电路搭建怎么搭,为了更清晰,可以在你的电路图纸上标注出来,以方便理解和记忆。然后一点点啃完这些模块,这整个复杂电路大体的功能作用你就已经了解了。)

网友D:
如果有整体框图,先看整体框图,然后每一部分的设计。然后看一看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如果说例如运放、电源、普通IC、MCU、dsp、FPGA等不知道为什那样设计,那就是基础的问题了。将数据手册、基础的书翻出来好好看看。如果还搞不定,那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整体框图,先看整体框图,然后每一部分的设计。然后看一看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如果说例如运放、电源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累肯定是必须的。从基础电路学起,从基本的电路模块学起来,积攒你的知识点。像前面几位网友说的,复杂电 ...

好的谢谢

网友:
先看整体,搞清楚整个架构,哪一部分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在看具体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