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RS485通讯型机柜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H-THDRJ45机柜式温湿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并显示环境温度、湿度值,产品采用高性能进口元器件,既能保证测量时的高灵敏性,又能增强工作稳定性,抗电磁干扰设计,避免各种外界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H-THDRJ45机柜式温湿度传感器针对机房机柜机环境设计,使得机柜安装变得尤为简单,双RJ45接口口设计,也大大简化了系统布线的困扰。
H-THDRJ45机柜式温湿度传感器采用RS485方式通讯,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可与各种监控系统相整合,实现远程控制。

1、产品特点

• 高灵敏性,工作稳定性;
• 瑞士进口三代高精度探头,测量范围宽,一致性好,通用性更强;
(自带露点、*对湿度分析功能)
• 具有抗电磁干扰设计,避免各种外界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适于不同的场合;
• 传感器模块体积小,重量轻;
• 金属表面吸附式安装,安装方便;
• 双RJ45接口接线方式,简单方便;
• 采用LCD液晶显示,观察直观、操作简便;
• 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串口RS485通讯式,通信距离可达1200米;
• 6位拨码开关现场地址设定(另支持软件扩展) ,简洁方便

2、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9-24VDC 推荐12VDC
测量范围
温度:-20℃~80℃
湿度:0~100%rh
测量精度
温度:优于±0.5℃ 分辨率 0.1℃
湿度:优于±3%rh 分辨率 0.1 rh
连接
RJ45端子直接连接
地址
拨码方式(1-63) (可软件扩展至(0-255)
协议
MODBUS RTU
波特率
2400bit/s、4800 bit/s、9600 bit/s、19200 bit/s可选
双RJ45端子
V+(4/5)系统电源+线
G-(7/8)系统电源-线
A+(1) RS485传输+线
B-(2) RS485传输-线
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向下表示数值0,向上表示数值1。
1-6位:组合设置设备的RS485地址,采用二进制方式计数,对应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填0或1。
有效工作面积
10-20m2/台
安装方式
磁铁吸附安装
材料
防火ABS树脂
产品尺寸
75*35*23mm

备注:两个RJ45端子接口定义相同,在内部已直接联通在一起,功能相同。

3、操作说明

安装位置
H-THDRJ45温湿度传感器可采用室内墙面安装,天花板吸顶安装。
接线
H-THDRJ45温湿度传感器与外部的电气连接是通过两个RJ45接口完成的,RJ45接口用于供电、通信和设备级联。
安装时,将标准直通网线的一端插入传感器的RJ45接口,网线另一端插入上层设备的传感器专用接口或级联的传感器。
注意事项
a、安装时,线槽端头与传感器底座连接处,应用PVC终端头过渡。为了保证线槽与传感器安装在同一轴心线上,建议先安装底座,然后在钉线槽。
b、传感器至空调送风口的水平距离应大于1.5m,至顶棚送风口的距离应大于0.5m。
4、调试

序号
寄存器地址
说 明
设定范围
默认值
功能码
00H
温度值
\
\
04H/03H
01H
湿度值
\
\
04H/03H
02H
露点值
\
\
04H/03H
03H
*对湿度值
\
\
04H/03H
C7H
通讯波特率
0:2400bit/s
1:4800bit/s
2:9600bit/s
3:19200bit/s
2:9600bit/s
03H/06H
C8H
设备地址偏移
0-192
03H/0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