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压力传感器信号不稳定、接电无输出问题分析

楼主:
 无线压力传感器是一款电池供电、具有无线通讯功能的高精度智能压力测量仪器。可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制药、食品等工业领域,是传统压力表及传统压力传感器的理想升级换代产品,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理想的压力测量仪表。

 无线压力传感器的长久使用,指不定会碰到各种小问题,例如输出信号不稳定、接电无输出等问题。
  无线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不稳定
  (1)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不稳
      故障检查、分析:输出信号不稳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
  ②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
  ③传感器接线不牢;
  ④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
  ⑤传感器故障。
  通过判断发现该仪表的传感器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变送器。
  无线压力传感器接电无输出
  故障检查、分析:变送器接电无输出可能的原因有:
  ①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要检查);
  ②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
  ③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
  ④仪表损坏或仪表不匹配;
  ⑤传感器损坏。

网友:
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要检查);
接线错不是正常用的出现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