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STMF105RBT6及103RCT6_keil_C++源程序

楼主:
大家好,共享一个STMF105RBT6及103RCT6_keil_C++源程序:
1)DI/DO/AI/AO源程序,通过计算机Web页面可监控这些DI/DO/AI/AO;
2)CAN高级通信程序:简化CAN通信编程,类似CANOpen\DeviceNet\iCAN,
   通过计算机的Web页面就可以监控电路板的参数,方便电路板调试;
3)电路板配置参数(如电路板的地址、通信速度等),能掉电保存,
   通过Web页面  可配置、读取这些参数;
4)支持实时参数的掉电保存功能,
   电路板示例了DO、AO的上电恢复掉电前状态的程序;
5)电路板预留一个CAN通信失败看门狗计时器,在接收不到有效CAN包时,
   看门狗计时器会累积计时,可用于电路板CAN通信断开判断处理;
硬件已有接口:CAN口,4个DI,4个DO,1个AI,1个AO
硬件可扩展接口:SPI、I2C,RS485

网友:
    CANWeb总线是微群电子依托交通大学,总结多年大型电厂控制系统IO模块的设计、生产经验,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结合
CAN总线 、以太网的优点,扬长避短,精心设计出高性价比的现场总线网络集成技术CANWeb标准,比CANOpen\DeviceNet\iCAN
简易、好用;
    CANWeb通信可靠(可选冗余)、节点多(最多98个CAN节点)、速度快(40米内1Mbps,不需要轮回查询)、通信距离远(5Kbps可
达10公里);
    CANWeb接口成本低(PCA82C251_3元一个),和增加一个RS485接口(MAX13485_3元一个)成本一样;
   带CAN接口的芯片价格也非常实惠:LPC11C14_5元一个,STM32F103C8T6_5元一个,STM32F103RCT6_6元一个,双CAN的
STM32F105RBT6芯片仅8元左右;
    CANWeb技术全面开源,无授权费,免费提供CANWeb高级协议C++Keil源程序(可为用户芯片定制);
    CANWebSTMF10x开发板自带CAN接口,4个DI,4个DO,1个AI,1个AO,1个RS485接口,1个DS18B20接口。
    用户可在此CAN开发板的PCB文件及Keil源程序基础上,轻松、快捷开发自己的CAN总线产品,如多通道DI、DO、AI、AO模
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仪表、电动调节阀、电磁阀、电量表、RS485网关(可与RS485的设备通信) 等设备;我们也可以按客
户要求,帮客户定制从站。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实时监视、控开发板从站上的DI\DO\AI\AO硬件接口;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实时监视、控制最多48个开发板从站内部WORD变量;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配置最多72个开发板从站内部WORD配置参数,配置参数可掉电保存;
    CANWeb总线网络预留8个共用AO,MST可向多个从站同时发送共用AO值;
    从站预留一个CANWeb通信失败看门狗计时器,在接收不到有效CAN包时,看门狗计时器会累积计时,可用于从站CAN通信断
开判断处理;
    通过MST模块的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UDP包自动上下传协议,方便和各种控制器(组态软件、PLC等)、互联网云服
务器实时交换数据。

下图CANWeb单网结构:SIOx 为 多个CANWeb开发板从站,MST模块一般配一个

下图CANWebSTM32F10x开发板套件:

网友:
下载了也没啥用,都被封装成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