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P工程内数组、strnpy函数、atoi函数的使用心得

楼主:
这个是在用DSP实现一个功能时遇到的问题,程序要求获取一个字符数组里面指定位置的数据。

  1. 关于数组的声明方法:

  数组的声明方式有以下几种

    char ch[4] = {'a','b','c',};//方式1  {}里面也可以不填写数据
    char ch2[]="multi";//方式2  这种声明方式在开发DSP工程时最稳定
    char *ch3 = "micro";//方式3  指针方式
    char *ch4[3] = {"i” “love","China"};//方式4
  当时我在DSP程序里面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来接受SCIA串口发过来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xaBuffer[17] = {""};
      但结果显示出来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在用CCS软件调看rxaBuffer数组所在内存地址内的数据发现,数据并不只是16位,而是多出了几位,并且该数组最后也没有'\0'位。疑惑之时就用eclipse按照这种方式定义数组,调试运行之后发现,这时候数组里是有'\0'位的。所以感觉数组在标准C下和工程下的使用是有些不同的,感觉原因就出在数组的结尾符'\0'上面。所以下一次调试时就采用了方式2的声明方法,然后在DSP里面多次调试,最后发现数据是正确的,而方式2这种声明数组的方式在DSP工程里是最稳定的。

  方式2的好处就在于,由于没有初始化数组的长度,所以编译器会根据{}里面的数据个数自动计算数组长度,并且关键的是编译器会自动给数组添加结尾符'\0'。这样一来,数组的长度是由编译器来定的,减少人为干预,也就减少了程序出错的概率。

  对于方式3和方式4,在DSP上测试了一下,rxaBuffer数组内的数据是正确的,但使用strncpy函数截取rxaBuffer数组内的指定位置数据时出现出现问题

    strncpy(rxaBuffer_SelectEPwm, rxaBuffer, 1);
    strncpy(rxaBuffer_Rotation, rxaBuffer + 2, 1);
    strncpy(rxaBuffer_EPwmFrequency, rxaBuffer + 4, 7);
    strncpy(rxaBuffer_Occpuy_A, rxaBuffer + 12, 2);
    strncpy(rxaBuffer_Occpuy_B, rxaBuffer + 15, 2);

  如上程序所示,前三个数组均能正确的截取到rxaBuffer数组内的数据,但rxaBuffer_Occpuy_A数组却我发获取数组内的数据,进入rxaBuffer_Occpuy_A数组内存地址查询,发现该数组内数据的确不是指定位置的数据。调试多次,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如在工程项目里使用数组,小编推荐使用方式2的方法声明,这样既能保证数组里面有足够的长度空间存储数据,也能保证数组里面有结尾符'\0'。

  2. 关于strncpy函数的使用

  strncpy函数的作用就是获取目标数组内指定位置,指定长度的数据,并将这段数据拷贝到一个新的函数里。其用法为

  strncpy( dest, src, 10);//dest为待存数组,src为待截取数据的目标数组,10是截取src数组里的数据长度
  如若想要截取src数组里中间位置的数据,可采用这样的方式

  strncpy( dest, src + 5, 10);//src + 5 表示src数组里从第5个数据后开始复制数据
  同时要注意,使用strncpy函数时,目标数组src内必须有结尾符'\0',否则会出错。这也是上文为什么推荐使用方式二来初始化数组。

  3. 关于atoi函数的使用

  此函数使用方法比较简单,其用法为

   int_SelectEPwm = atoi(rxaBuffer_SelectEPwm);
  int_SelectEPwm是int型变量,rxaBuffer_SelectEPwm是char型数组

  主要保证rxaBuffer_SelectEPwm数组里没有其他字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