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走线自动选层

楼主:
想请问一下如何关闭走线自动选层这个功能...我在画4层板的时候,选Signal Layer 1或Signal Layer 2 布线,但是只要点PAD就会自动把我换层TOP或Bottom,就算我进入走线设置调整成S1或S2设定后一走线还是会变成Top或bottom

网友A:
是不是把S1和S2设置成Internal Plane了?Internal Plane是不能走线的

网友B:
为什么要关闭走线自动选层
可以自己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S1和S2设置成Internal Plane了?Internal Plane是不能走线的

是讯号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关闭走线自动选层
可以自己走线

因为我每次选s1或s2点PAD去拉线,一点下去就会把我又换成Top或Bottom
所以想知道要怎样才不会帮我自动换层
我是自己走线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