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7导出step文件SOLIDWORKS

楼主:
AD设计软件功能确实强大,对于我这类新人来说使用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挑战,软件入门学习基本来自各类视频网站的教学。
但是有些问题搜索就算引擎也找不到,比如:
AD导出设计板子的step文件,SOLIDWORKS调用step文件的时候生成曲面时间要很长,SOLIDWORKS软件动不动就无响应。
i3 CPU 8G内存配置是够的,就算是张很简单的PCB模型也是如此之慢。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做面板开孔之类的尺寸提取,不明白两种软件之间需要怎样配合来设计一款电子产品。
不需要手工测量来实现USB口,LED指示灯孔,SMA天线座开孔等等..

网友:
下载插件试试SolidWorks Modeler for Altium Designer
3D模型上,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两个软件上找平衡
AutoCAD和AD的二维图导出导入相互配合比较好。

网友:
AD导入SW的3D封装可以,但要让AD导出step文件,匹配的不好

网友A:
其实我并不需要3D效果,就只要口孔座标跟开孔形状这些数据,我试过AD只能测量平面尺寸,立面高度这些好像量不了,每个元件都是3D显示的。主要平时已经习惯SW建模的便捷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并不需要3D效果,就只要口孔座标跟开孔形状这些数据,我试过AD只能测量平面尺寸,立面高度这些好像量 ...

用SW打开USB,LED灯珠,SMA天线座的3D封装比较准确
即便是用AD软件导出step文件,匹配问题,导出的图测量的也不放心。
期待是以后的软件升级,2个软件会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