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时钟系统问题

楼主:
MSP430的时钟问题一直是模模糊糊,老是忘记,于是决定写下此文帮助记忆,以下内容均参考网络资料,仅供参考。(MSP430X1XX系列)
    该MSP430系列单片机时钟源有3种,分别为:
  1.LFXT1CLK:低频/高频时钟源, 可外接晶体振荡器,由于单片机内部集成可供选择的电容,则无需外接两个振荡电容器。较常使用的晶振为32768HZ,可选晶振范围450KHZ-8MHZ。(工作在高频模式下时,需外接振荡电容)
    2.XT2CLK:高频时钟源,可外接晶体振荡器,需外接连个振荡电容器。较常使用的晶振为8MHZ,可选晶振范围450KHZ-8MHZ。
    3.DCOCLK:数字可控制的RC振荡器,约800KHZ,它的频率随供电电压和温度变化而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MSP430可以通过操作控制寄存器软件调节来增强振荡频率的稳定性。  当LFXT1和XT2失效时,DCO振荡器会自动被选作MCLK的时钟源。振荡器失效引起的NMI中断请求可以得到响应,甚至在CPU关闭的情况下也可以。
    该系列单片机提供3个时钟输出,分别为:
    1.ACLK(Auxiliary clolck):辅助时钟,由LFXT1CLK信号经1、2、4、8分频后得到。ACLK可由软件选做各外围模块的时钟信号,一般用于低速外围模块。
    2.MCLK(Main clock):主时钟,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然后经过1、2、4、8分频得到。MCLK主要用于CPU和系统。
    3.SMCLK(Sub-Main clock):子系统时钟,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和DCOCLK(对于MXP430X11X和MSP430X12X)或者XT2CLK和DCOCLK然后经过1、2、4、8分频得到。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时钟初始化例程:
    PUC信号后DCOCLK被自动选作MCLK时钟信号,根据需要MCLK的时钟源可以另外设置为LFXT1或者XT2.顺序如下:

a)        复位OSCOFF

b)        清除OFIFG

c)        延时等待至少50us

d)        再检查OFIFG,如果置位,则重复3,4步,直到OFIFG=0

void Initial_Crystal(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 XTS);//使能XT2,LPXT1选择低频
BCSCTL2 = SELM_2 + DIVM_0 + SELS + DIVS_0;//主时钟选择XT2,子系统时钟选择XT2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