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实验箱的RC串并联选频网络振荡器的改进

楼主:
这个实验电路有哪些可以改进,老师说可以尝试从电位器,RC串并联选聘网络中改进,毕业设计,物理学,对电子不大懂

网友A:
老师说可以尝试从电位器,RC串并联选聘网络中改进

“RC串并联选频网络”没什么可改,改变元件数值只是改变振荡频率。
电位器处,本来应该是一个热敏电阻,用于稳定输出幅度(这是HP公司第一个产品,那时还没有晶体管)。这倒是可以改进之处。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关于RC串并联选频网络实验的改进》,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可以尝试从电位器,RC串并联选聘网络中改进

“RC串并联选频网络”没什么可改,改变元件数值只是改 ...

改变振荡频率,能研究出一点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变振荡频率,能研究出一点东西吗

文氏电桥(维恩电桥)振荡电路,早就被研究得透彻又透彻。改变振荡频率恐怕研究不出多少新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变振荡频率,能研究出一点东西吗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在要求振荡频率可调的设备中使用非常普遍,原因是改变振荡频率只需要同步改变两个元件数值,例如同步改变两个电容,或者同步改变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同步改变或者两个电阻同步改变时,不必调整反馈量。这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在要求振荡频率可调的设备中使用非常普遍,原因是改变振荡频率只需要同步改变两个元件 ...

改变电位器为细调,比如换成电阻箱,可以获得比粗调更完美的正弦波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关于RC串并联选频网络实验的改进》,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那个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变电位器为细调,比如换成电阻箱,可以获得比粗调更完美的正弦波形可以吗

电位器改细的意思是转动同样角度,电阻变化更小。可以细致调整,当然比粗略调整要好。
改变电位器电阻值,本来就是为了使放大电路增益尽量接近理论值。不过,人工调整再细致,环境变化(环境温度、供电电压……)将使增益变化,振荡电路非线性失真增大或者停振。
用热敏电阻(HP公司当年是使用白炽灯当正温度系数电阻用)就好得多,能够保证很低的失真度,但绝不会停振。

网友:
哎,不行还得再问问你们老师吧,他应该是知道如何改进的。

网友:
进行的怎么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