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播放设备的几个参数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看到一些音频播放设备,有以下几个参数问题

【1】话筒的音频响应,比如参数是±7dB(200Hz--10kHz),这是表示在此频带内,按照公式 20lg(f1/f0),算出的数值在±7内吧?
【2】接上问,f1和f0的数值是指的上面的哪个值,如何选取?
【3】前置放大器输出电平 参数为 ±3dB (2V),按照公式 20lg(u1/u0),算出的数值在±3内吧,那2V是指U1还是U0?
【4】比如带麦克风(话筒)的播报设备,人发出声音(模拟信号),被麦克风接收后,通过装置内芯片,立马进行的是模数转换吧,但是人声还有高低和频率的区别,如果是吼出来的声音,会不会音频模拟输入量幅值过高?对讲机和麦克风常见,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A:
【1】话筒的音频响应,比如参数是±7dB(200Hz--10kHz),这是表示在此频带内,按照公式 20lg(f1/f0),算出的数值在±7内吧?

不是两个频率之比,是两个电压之比。
两个电压,一个是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压,一个是200Hz或者10kHz的电压。
另外,这不是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是话筒的频率响应。

网友:
比如带麦克风(话筒)的播报设备,人发出声音(模拟信号),被麦克风接收后,通过装置内芯片,立马进行的是模数转换吧

一般先放大。
如果你要进行模数转换,也是先将话筒输出信号放大到适合模数转换的水平再进行转换。
而且,很少音频设备需要将模拟信号(例如话筒输出)进行模数转换,通常都是直接放大。

网友:
在话筒的频响定义中,dB值指的是输出电平范围,即在特定的输出电平范围内,话筒能响应的频率范围。超出该频率范围,话筒的输出电平会低于某个限定的强度,就此认为超出了频响范围。测试时会给出一个恒定声压的声源,然后改变声源的频率,观察话筒输出电平,变化不超过ndB,则认为在该dB值下的话筒频响为xxHz-yy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话筒的音频响应,比如参数是±7dB(200Hz--10kHz),这是表示在此频带内,按照公式 20lg(f1/f0),算出 ...

不是两个频率之比,是两个电压之比。
两个电压,一个是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压,一个是200Hz或者10kHz的电压。

那么我的公式要修改为20lg(u1/u0)了,
【1】一个电压是 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压 ,这个电压是指U1还是U0?
这个中段是指什么?
【2】一个电压是 是200Hz或者10kHz的电压 ,这个是U1还是UO?
那是选择200Hz的电压还是10kHz的电压呢?
【3】无论是放大器还是话筒的频率响应,“频率响应”是指在某一频带内,用电器对信号的处理能力(输出效果)好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两个频率之比,是两个电压之比。
两个电压,一个是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 ...

【1】一个电压是 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压 ,这个电压是指U1还是U0?
这个中段是指什么?

是指u0。
中段即频率响应平直的那段。在此频率段内增益基本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两个频率之比,是两个电压之比。
两个电压,一个是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 ...

【2】一个电压是 是200Hz或者10kHz的电压 ,这个是U1还是UO?
那是选择200Hz的电压还是10kHz的电压呢?

不是200Hz也不是10kHz。
你不妨取200Hz和10kHz的中点1414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两个频率之比,是两个电压之比。
两个电压,一个是频率响应中段(在此段电压增益随频率变化很小)的电 ...

【3】无论是放大器还是话筒的频率响应,“频率响应”是指在某一频带内,用电器对信号的处理能力(输出效果)好不好吗?

指的是200Hz相对于1414Hz左右的增益下降7dB,10kHz相对于1414Hz左右的增益下降7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无论是放大器还是话筒的频率响应,“频率响应”是指在某一频带内,用电器对信号的处理能力(输出效 ...

哦,这个叫做频率响应啊 响应不是指平日里说的接收应答,或者反应啊
顺带问一个 ,什么时候电容起到隔离直流作用,什么时候电容起到延时作用呢?
比如下图中,我一直以为C2 C3是隔离直流VCC用的,所以导致分析不清后面的电路,
结果发现电容在这儿是配合电阻起到延时作用(因为电容充电)
但是从电源接一个电容到地或者到三极管基极的接法,却是起到旁路和去耦的作用,这是隔离直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叫做频率响应啊 响应不是指平日里说的接收应答,或者反应啊

哦,这个叫做频率响应啊 响应不是指平日里说的接收应答,或者反应啊

“重金属”在物理学中意味着密度比较大的金属,在化学中意味着原子序数大的金属,在摇滚乐队中指一种表演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叫做频率响应啊 响应不是指平日里说的接收应答,或者反应啊

“重金属”在物理学中意味着密度 ...

哦哦,这样啊 刚才编辑了一下9楼的回复 还有一问 请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样啊 刚才编辑了一下9楼的回复 还有一问 请看看

这个很难说。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接到某处的就一定是什么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接到某处的就一定是什么什么作用。

对于9楼的图,如下
VCC从C2经过R4和R5这一路来看,是延时作用来的,因为这样就比从VCC到C3再到R3这一路要慢,使得Q3比Q2先导通
可是电容隔离直流,对于从C2经过R4和R5这一路,VCC不是应该走不通吗(过不了C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9楼的图,如下
VCC从C2经过R4和R5这一路来看,是延时作用来的,因为这样就比从VCC到C3再到R3这一 ...

具体到此图,C2仍然是延时用。只不过是在OUT端短路到地时,C2通过R4充电。C2两端电压上升后,Q2导通,Q3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此图,C2仍然是延时用。只不过是在OUT端短路到地时,C2通过R4充电。C2两端电压上升后,Q2导通,Q3 ...

只不过是在OUT端短路到地时,C2通过R4充电。C2两端电压上升后,Q2导通,Q3关断。

OUT短路到地时,此时R5已经被短路视为没有,此时Q3导通,为什么VCC要通过C2和R4充电
此时Q3导通着,R5也没了,等于最右边的一竖条通路没有阻抗,电流怎么不忘这儿走,还要去给C2充电?

Q2导通后,C3上的电都通过Q2和R3放掉了?导致Q3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是在OUT端短路到地时,C2通过R4充电。C2两端电压上升后,Q2导通,Q3关断。

OUT短路到地时,此时 ...

OUT短路到地时,此时R5已经被短路视为没有,此时Q3导通,为什么VCC要通过C2和R4充电

你已经说了:R5等于没有,那么OUT端等于地电位,VCC显然是通过C2和R4充电。
注意此时Q3并不能等于短路,Q3基极电流由于R3限制,不能是任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是在OUT端短路到地时,C2通过R4充电。C2两端电压上升后,Q2导通,Q3关断。

OUT短路到地时,此时 ...

Q2导通后,C3上的电都通过Q2和R3放掉了?导致Q3截止?

Q2导通,使得C3放电(Q2两端电压仅0.2V上下甚至更小),Q3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短路到地时,此时R5已经被短路视为没有,此时Q3导通,为什么VCC要通过C2和R4充电

你已经说了:R5等 ...

R5等于没有,那么OUT端等于地电位,VCC显然是通过C2和R4充电。
注意此时Q3并不能等于短路,Q3基极电流由于R3限制,不能是任意大。

哦,您的意思是
OUT在短路时,等于直接接地,R5视为没有后,
Q3此时并不是短路状态,
所以VCC不会直接从Q3直接被短路到地
那么有两个问题了
【1】此时为什么只有VCC通过R4给C2充电?却没有VCC通过R3向C3充电?
【2】Q3在输出OUT短路时,不是短路状态,那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等于没有,那么OUT端等于地电位,VCC显然是通过C2和R4充电。
注意此时Q3并不能等于短路,Q3基极电流由 ...

【1】此时为什么只有VCC通过R4给C2充电?却没有VCC通过R3向C3充电?

该电路初始状态是Q3导通Q2关断,C3已经通过R3充电到足以使Q3导通,C2则由于Q3导通(OUT端电位接近电源电位)而充电很少(不足以使Q2导通)。
现在电路翻转,显然C2和C3一个充电,一个放电。

网友A(2019-04-05):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