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 spi,HX8369的LCD驱动程序

楼主:
   现在我在做一款驱动芯片为HX8369的LCD驱动程序,CPU用的是STM32F429,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使用3线 spi(cs clk sda)初始化LCD,厂家给我的驱动程序的格式是:先发送寄存器地址,再发送寄存器数据。    Write_3Spi_cmd(0x0001); Write_3Spi_data(0x6300);    Write_3Spi_cmd(0x0002); Write_3Spi_data(0x0200);
    Write_3Spi_cmd(0x0003); Write_3Spi_data(0x6564);
      ...................................................................
我的疑问是,再使用spi向LCD发送数据的时候,(只有spi的三根线)怎么区分发送的是地址还是数据,在程序中具体怎么实现呢?
救救孩子吧!!!!!!!!!
救救孩子吧!!!!!!!!!
救救孩子吧!!!!!!!!!

网友A:
你看看数据手册,看你的描述可能是靠寄存器地址识别数据还是命令的,你写到控制寄存器里就是命令,写到显示缓存寄存器里就是数据,有可能是这样。还有就是可以看下厂家提供的写数据与写命令函数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可以反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数据手册,看你的描述可能是靠寄存器地址识别数据还是命令的,你写到控制寄存器里就是命令,写到显示 ...

谢谢,请问怎么去识别要写到那个寄存器里,是在spi发送的时候,一位以为的对比发送的内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怎么去识别要写到那个寄存器里,是在spi发送的时候,一位以为的对比发送的内容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需要你自己去仔细阅读一遍数据手册。一般这些数据格式与时序图手册里都会有。

网友:
spi数据不是8位,是9位,最高位代表命令还是数据,例如0x00**代表命令,0x01**代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