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的VTT疑问

楼主:
目前接触到32位SOC外挂2片16位DDR3L,都是采用VTT短接的方式,但目前接触到2种VTT电路设计,其中关于VTT处理有疑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DDR拓扑为FLY-BY拓扑:地址控制等信号VTT上拉,VTT配置滤波电容接地。

2.不确定DDR拓扑形式,地址控制等信号VTT上拉,VTT是接电容接到VDD/1.5V,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样做电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呢!顶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呢!顶一顶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