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在boost电路PWM波输出异常,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TL494控制生成pwm波控制功率管的开关,但是输出的时候8.11引脚相位不是相同的(我13引脚接的低电平),8引脚有输出,9引脚无输出,始终是0电平,而且输出的PWM波形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高电平。但是boost最终输出的电压却是恒定的25伏,符合预期,请问各位是为什么,检查了很久了还是解决不了。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8管脚输出的波形

8管脚输出的波形

8管脚输出波形

8管脚输出波形

11管脚输出波形

11管脚输出波形

boost输出电压波形

boost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
8引脚有输出,9引脚无输出,始终是0电平

你的TL494芯片9脚接地,当然“始终是0电平”。

网友:
输出的时候8.11引脚相位不是相同的

你的芯片11脚没有上拉,当然11脚没有电流,电压总是接近于零。

网友A:
此电路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TL494的8脚经10千欧电阻接到12V,而V5是17V,V6是2V有效值,另一个是TL4948脚与Q3基极直接联接。
前一个问题:TL494内部三极管关断,Q3基极经10千欧电阻联接到12V,Q3能够完全彻底关断吗?
后一个问题:TL494内部三极管饱和导通,Q3发射结电阻很小,这样联接等于将L3右端经TL494内部三极管短路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TL494的8脚经10千欧电阻接到12V,而V5是17V,V6是2V有效值,另一个是TL4948脚 ...

就是说我的11接口也需要上拉再输出,然后boost电路不应该接地。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我把9.10引脚接地了,TL494芯片里面的VT1导通的时候8引脚相当于接地,输出低电平,boost中的三极管截止,为什么你说不能完全关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我的11接口也需要上拉再输出,然后boost电路不应该接地。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我把9.10引脚 ...

大哥有联系方式吗,小弟我想再请教一下您

网友:
电路

电路

8引脚输出三角波

8引脚输出三角波

boost输出电压

boost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