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条语句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下这条语句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define 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FC0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

网友:
分析什么,不是个逻辑运算吗?

网友A:
定义IS_RCC_APB2_PERIPH    ((((PERIPH) & 0xFFC0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这是关于PERIPH 的逻辑判断。  执行IS_RCC_APB2_PERIPH的时候,对传递的参数,进行判断。得到逻辑结果。是否符合。

网友B:
PERIPH就若干的位,具体哪个位对应哪个rcc时钟另外还有定义,PERIPH叫宏参数
至于 0xFFC00002是怎么来的要对一下手册,这个数为0的位应该是没定义.
如果对应位为0 的这个宏函数返回真,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参数为0也返回真,所以后面又加了一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RIPH就若干的位,具体哪个位对应哪个rcc时钟另外还有定义,PERIPH叫宏参数
至于 0xFFC00002是怎么来的要对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IS_RCC_APB2_PERIPH    ((((PERIPH) & 0xFFC0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这是关于PERIPH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