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在stm32f103vet6工控板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在淘宝上买好的STM32F103vet6工控板和DS18b20的水温传感器探测头,线连好后,串口助手一直显示25度,没有温度变化上改变,感觉没有温度上的更新,有时候重新烧写还会出错,只显示0.1,求问题在哪,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

    一下是例子代码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LED_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printf("\r\n this is a ds18b20 test demo \r\n");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for(;;)
        {
                printf("\r\n temperature %.1f ¡æ\r\n",DS18B20_Get_Temp());
                Delay_ms(1500);
                LED1_TOGGLE;
        }
}

/* ds18b20 代码 */
#include "bsp_ds18b20.h"

static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S18B20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DS18B20_PORT, DS18B20_PIN);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IPU(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Out_P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Mode_Out_PP();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750);

        DS18B20_DATA_OUT(HIGH);

        Delay_us(15);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Presence(void)
{
        uint8_t pulse_time = 0;

        DS18B20_Mode_IPU();

        while( DS18B20_DATA_IN() && pulse_time<100 )
        {
                pulse_time++;
                Delay_us(1);
        }

        if( pulse_time >=100 )
                return 1;
        else
                pulse_time = 0;

        while( !DS18B20_DATA_IN() && pulse_time<240 )
        {
                pulse_time++;
                Delay_us(1);
        }
        if( pulse_time >=240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

        DS18B20_Mode_Out_PP();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10);

        DS18B20_Mode_IPU();
        //Delay_us(2);

        if( DS18B20_DATA_IN() == SET )
                dat = 1;
        else
                dat = 0;

        Delay_us(45);

        return dat;
}

/*
* ′óDS18B20¶áò»¸ö×Ö½ú£¬μíλÏèDD
*/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j, dat = 0;

        for(i=0; i<8; i++)
        {
                j = DS18B20_Read_Bit();
                dat = (dat) | (j<         }

        return dat;
}

/*
* D′ò»¸ö×Ö½úμ½DS18B20£¬μíλÏèDD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testb;
        DS18B20_Mode_Out_PP();

        for( i=0; i<8; i++ )
        {
                testb = dat&0x01;
                dat = dat>>1;

                if (testb)
                {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8);

                        DS18B20_DATA_OUT(HIGH);
                        Delay_us(58);
                }
                else
                {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70);

                        DS18B20_DATA_OUT(HIGH);

                        Delay_us(2);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GPIO_Config();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Presence();
}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int8_t tpmsb, tplsb;
        short s_tem;
        float f_tem;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plsb = DS18B20_Read_Byte();
        tpmsb = DS18B20_Read_Byte();

        s_tem = tpmsb<<8;
        s_tem = s_tem | tplsb;

        if( s_tem < 0 )
                f_tem = (~s_tem+1) * 0.0625;
        else
                f_tem = s_tem * 0.0625;

        return f_tem;
}

网友:
是代码的问题吗
硬件连接对不
淘宝老板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代码的问题吗
硬件连接对不
淘宝老板怎么讲

人老板不懂,代码应该没错,就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只是一直显示25度,没有更新变化,有时插得不牢就变成0.1了,到底哪里有问题我也很烦闷

网友:
没有实物测试很难判断原因的,如果代码确实可靠,那就是硬件的嫌疑更大些。

网友:
18B20可以直接接IO口,单独接个IO电源和地调试看看温度会不会反馈就好了。还有就是18B20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B:
没看到你的延时函数,一般是时序的问题吧。调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的延时函数,一般是时序的问题吧。调试看看
#include "bsp_SysTick.h"

static __IO u32 TimingDelay;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Î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
         */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00))        // ST3.0.0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ST3.5.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SysTick->CTRL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void Delay_us(__IO 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h////////////////////////////
#ifndef __SYSTICK_H
#define __SYSTICK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ick_Init(void);
void Delay_us(__IO u32 nTime);         // 1us

#define Delay_ms(x) Delay_us(1000*x)         //ms

#endif /* __SYSTICK_H */

这个是延时的.c和 .h文件,我用的是网盘上给好的ds18b20传感器的例程,烧进ds18b20测水温的,串口工具显示就是25度,没有变化,是不是代码不适合测水温的?

网友:
有没有大神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DS18B20 编程还是比较 麻烦的,延时  调用 太多,影响主程序的运行
得用定时器 来调度 程序来实现延时,详细见 见附件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53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