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3.0为什么输出波形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
菜鸟求教

网友:
你的第一行是2HZ
第三行是1Hz,两个名称不一样,没有报错吗?

网友:
你使用quartus编译没,编译了的话,应该至少出一个warning,这个主要是开始写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行是2HZ
第三行是1Hz,两个名称不一样,没有报错吗?

改了过来  还是一样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了过来  还是一样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吧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而且你改成什么样子了,发出来看看

网友:
试试我写这个程序,如果还不行,我就帮不了你了
module XX(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_1hz
  );

        reg        [24:0]        cnt;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cnt == 25'd24_999_999)
                        cnt <= 25'd0;
                else
                        cnt <= cnt + 25'd1;
        end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cnt == 25'd24_999_999)
                        clk_1hz <= ~clk_1hz;
                else
                        clk_1hz <= clk_1hz;
        end
endmodule

网友C:
quartus ii9.0之后仿真都必须用另外安装的moalsim仿真软件,还要编写Testbench测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而且你改成什么样子了,发出来看看

我用的是VWF仿真 试了一下你的程序 结果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uartus ii9.0之后仿真都必须用另外安装的moalsim仿真软件,还要编写Testbench测试文件。

不能用自带的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自带的仿真软件?

嗯,自9.0之后都是联合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delsim仿真过程:https://blog.csdn.net/sunlinyi66/article/details/41279953
quartus ii 15安装与破 ...

谢谢 兄弟

网友D:
你的这个是仿真,仿真的话,计数器没有初始值是不能仿真的。你把计数器调出来看看,应该是没有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是仿真,仿真的话,计数器没有初始值是不能仿真的。你把计数器调出来看看,应该是没有值的 ...

是的是的  忽略了这个问题 谢谢兄弟

网友E:
仿真时间太短了,经过24999999个时钟输出翻转一次,你没仿真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仿真时间太短了,经过24999999个时钟输出翻转一次,你没仿真这么长的时间

仿真的时候 需要调那些参数呢?